模拟电路供电质量

楼主:
各位,
请问你们工作中常规运放、DAC等模拟电路里的电源质量最好能到什么指标。最简单的就常规DCDC+LDO供电模式下,你们的电源输出纹波噪声最好大概是什么水平,10μV?100μV?1mV?大伙交流一下,刷新一下认知。

网友A:
这个真没法说,LDO的输出纹波在我们这个普通的200MHZ示波器测试下,真心不知道测试的结果是底噪还是信号纹波,探头加上去和短路到地夹子,看不出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法说,LDO的输出纹波在我们这个普通的200MHZ示波器测试下,真心不知道测试的结果是底噪还是信号纹 ...

带载呢,加上负载后会不会变差

网友:
我以前用的线性电源,变压器加7805这种,输出纹波10mV以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法说,LDO的输出纹波在我们这个普通的200MHZ示波器测试下,真心不知道测试的结果是底噪还是信号纹 ...

我有测过,之前用的示波器探头接地和探头接电源测出来的波形和底噪还是有区别的,之前用的线性电源10mV以内,平均5mV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测过,之前用的示波器探头接地和探头接电源测出来的波形和底噪还是有区别的,之前用的线性电源10mV以 ...

还是比较客观的,不过测试时使用接地夹和接地弹簧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比较客观的,不过测试时使用接地夹和接地弹簧还是有区别的

测纹波最好还是用接地环,上面说的都是用接地环测试的哈

网友D:
纹波多少要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来确定,并不是越低越好,越低意味着更高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纹波多少要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来确定,并不是越低越好,越低意味着更高成本。

没错

网友E:
用自家的ldo,noise 大概10uV左右。

不过前级是开关电源的话PSRR更加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自家的ldo,noise 大概10uV左右。 不过前级是开关电源的话PSRR更加重要

这个是哪个LDO的PSRR吧

开关稳压器的PSRR会取决于低频范围内的环路增益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哪个LDO的PSRR吧 开关稳压器的PSRR会取决于低频范围内的环路增益怎样,,,

对,这个是l do的psrr

网友:
哈哈,这个纹波测试可是有讲究的,主要还是要考虑示波器地线夹的影响,不过一般小电流供电的话,解耦电容位置和容量足够,出问题的概率还是不大的

网友:
这是一个好问题,LOD输出端到底需要多大的电容,电容的滤波质量怎么样,一般都不好测试,不过我一般看负载,负载越重电容越大,凭感觉

网友:
还是比较客观的,不过测试时使用接地夹和接地弹簧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个要结合具体应该,使用环境不一样,差别很大,比如负载和周边模拟数字信号等都有影响

网友:
没错的,噪声水平的控制还是需要参照实际产品的指标要求和使用环境的工况要求,合格性的判据不是一概而论的

网友:
模拟电路里的电源质量最好能到什么指标,线性电源10mV以内

网友:
不是要看snr吗?看你测得电压和噪声纹波之间的比例吗?单纯大小意义不大吧~比率才是核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