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能#include C文件?

楼主:
今天看神经网络Demo,发现居然有【#include "xx.c"】,记得刚工作那会,就发现一个新手在【#include "xx.c"】,那会还和同事还在嘲笑他居然【#include "xx.c"】,没想到居然真的有这种操作,是我们愚钝了!后面我查了一下,【#include "xx.c"】等于把C文件的内容直接拷贝到当前C文件中,不提倡这么用,但是是有这么个用法。

网友A:
还真没有这么用过,.h直接引用头文件多好啊,别的文件都能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这么用过,.h直接引用头文件多好啊,别的文件都能引用

.c引用的确实很少,但是要懂,要不以后看到会很蒙逼的。

网友:
又get一个小技能!

网友B:
可以include任何文件,都是一般都是.h文件,方便多个c文件共用。

网友C:
不提倡这么用,如果xx.c文件里面定义了函数,编译时引用与被引用的c文件生成了含有同样函数定义的.o文件 ,因此程序在链接的时候就会报重定义错误,除非xx.c里面只有公有变量,结构体或宏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include任何文件,都是一般都是.h文件,方便多个c文件共用。

那他是怎么区分不同文件类型的?还是都是统一按照一种文件类型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提倡这么用,如果xx.c文件里面定义了函数,编译时引用与被引用的c文件生成了含有同样函数定义的.o文件 , ...

是的,我也觉得最好别这么用,了解这么个特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他是怎么区分不同文件类型的?还是都是统一按照一种文件类型处理?

不区分吧,就是把文件包含进来。一般头文件前会用 #ifndef 防止重复引用。

网友:
666 厉害 学到啦 和调包调库还不一样吧

网友E:
和#define,#ifdef 結合起來使用

有時候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define,#ifdef 結合起來使用 有時候很有用

是的,宏定义很有用,很多组合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见识了,又学习了一个技能。。。。

网友F:
#include任意文件都可以,这个只要能找到文件的路径,就可以把文件包括进来,包括进来之后,就是完全的方便替换,不做静态检查,你甚至可以include.dav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clude任意文件都可以,这个只要能找到文件的路径,就可以把文件包括进来,包括进来之后,就是完全的方便 ...

等于就是包括一个文件,内容是啥还是得编译器去判断。

网友:
很常见吧,只是骚操作还是少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