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WIP的时候,获取TCP的状态, 返回的是 0x11(17),这是什么状态?

楼主:
请问一下大佬们,

使用LWIP的时候,获取TCP的状态, 返回的是 0x11(17),这个状态也不在枚举里面,也不是通用的那11个状态,请问是什么状态?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用网络助手/nc命令/netstat命令工具也不好查

网友A:
源码里没有这个状态,直接在lwip源码中修改状态的地方加陷阱,检测状态是否合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源码里没有这个状态,直接在lwip源码中修改状态的地方加陷阱,检测状态是否合法。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