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位板无线笔更换电池

楼主:
大学无聊的时候买的数位板画画用,毕业了好几年没用了,最近搬家它又冒出来了,刚好就想着玩一玩,结果发现笔不识别了,插电充电灯是正常量的,试了一下,充电时可以使用,不充电就不能用了,我就感觉是电池坏了,然后上网找拆解教材,好像没有,只要看有人用文字描述怎么拆,我就按照他说的方法拆了,下面是拆解和换电池的过程。

数位笔长这样,上面有两个按钮,画画的时候可以作为快捷键使用。

直接从中间拆开,拆的时候要慢一些,因为充电口的线是固定死的,拆太快容易把充电线给扯断,我就扯断了,还好是在焊接的位置断了,重新焊一下就行了。

笔头红色部分是线圈,感觉是数位板线圈发射信号,然后笔上面的线圈反馈信号,然后数位笔就知道笔在什么位置了,具体原理等以后我拆解数位板再看看~

电池电压0V,电池果然坏了。

充电的时候电池的电压4.2V,那就说明跟没接电池是一样的。

它的电池是这样的,我淘宝搜不到这种电池。这应该叫什么电池?

我买的一款特别窄特别长的电池,尺寸刚好能塞进去。

把新电池焊接上,线长一些无所谓,不影响使用。

测了一下电池的电压3.8V,说明新电池应该是没问题的,后面测试一下。

打开PS,选择画笔,然后写一下论坛名和自己的ID,可以正常使用了~这次维修数位笔就结束啦~

网友A:
原来的电池是锂电池吗? 我怀疑不是锂电池,是3节镍氢串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池是锂电池吗? 我怀疑不是锂电池,是3节镍氢串联的。

那我再拆开看看?验证一下~

网友B:
电池的型号就是 尺寸*尺寸 淘宝搜一下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型号就是 尺寸*尺寸 淘宝搜一下就Ok

是这样吗?不用搜什么电池类型?

网友:
原装电池,不敢拆,因为是有金属外壳,怕拆了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吗?不用搜什么电池类型?

是这样,但电压你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