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606P-DVK开发板】按键板驱动

楼主:
BL606P的按键板上有5个按键,但只用到了1个GPIO16,其原理采用的是ADC采集的方法实现的,但不支持同时按住两个及以上键的功能!

代码如下:

main.c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_clk.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app_main.h"
#include "bl606p_adckeys.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int16_t t=0;

    board_yoc_init();
	adckey_Init();

	printf("\r\napp start core clock %d........\r\n", soc_get_cur_cpu_freq());

	while(1)

	{
		t=GetKey();

		if(t!=KEY_NO){
			LOGD("INFO", "/* %d */\r\n", t);
		}
	}

    codec_output_init();
    codec_input_init();
    codec_loop_init();
    return 0;
}

bl606p_adckeys.h

#ifndef _BL606P_ADCKEYS_H_
#define _BL606P_ADCKEYS_H_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aos/hal/adc.h>

#define K4	0
#define K3	1
#define K6	4
#define K5	6
#define K7	8
#define KEY_NO	10

void adckey_Init();
uint16_t GetKey();

#endif

bl606p_adckeys.c

#include "bl606p_adckeys.h"

adc_dev_t adc;

void adckey_Init()
{
	csi_pin_set_mux(GPIO_PIN_16, GPIO16_ADC_CH8);
	adc.port = 8;
	adc.config.sampling_cycle = 100;
    hal_adc_init(&adc);
}

uint16_t GetKey()
{
	#define KEYCS 10//持续按多久算有效按键,这里如果改成5的话,则有个按键9也是有效按键了,改成10则无问题

	uint32_t value;
	uint16_t k=0;
	static uint16_t bk=KEY_NO,i=0;

	hal_adc_value_get(&adc, &value, HAL_WAIT_FOREVER);
	k = (value & 0xffff)/1000;

	if(k<KEY_NO){//有效按键
		if(bk!=k){//不是重复按键
			bk=k;
			i=0;//计数器清零
		}
		else{//重复按键
			i++;//计数器+1
			if(i==KEYCS){//计数完成
				return k;//返回有效按键
			}
			else if(i>KEYCS)i=KEYCS;//在按键松开之前,防止计数溢出
		}
	}
	else bk=KEY_NO;

	return KEY_NO;
}

下载的时候,需要把GPIO16的跳线帽插回去,程序下载完后,把路线帽插到右边,串口输出中才会出现正确的结果,但有时即使还原了跳线帽也无法下载程序,所以要按住BOOT键不放,再按一下RST键,再松开BOOT键才能正常下载程序。

演示程序

0853634cafbd56fdfaad9daecb875441

网友A:
感觉下载的时候,需要把GPIO16的跳线帽插回去,然后再把插到右边,BL606P-DVK开发板这个操作整的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下载的时候,需要把GPIO16的跳线帽插回去,然后再把插到右边,BL606P-DVK开发板这个操作整的不友好

确实还得插回去才能下载,烦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