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EVK2】-3OpenHarmon开发环境搭建和编译

楼主:
分析完成硬件,开始软件学习。官方支持的IDE为Seeger IDE,RT-Thread IDE也支持了。但是本开发板已经适配了OpenHarmony系统,为了学习鸿蒙开发,所以本文以OpenHarmony开发为重点。
Openharmony开发以Ubuntu为系统,正好本人有一台VPS服务器,运行的正好是Ubuntu20.04。接下来就以此服务器为依托进行开发。

首先使用SSH登录远程服务器.

确认系统,确认python3已安装。
lsb_release -a
uname -a
确认为Ubuntu20.04 x64系统。
python3已经安装

ls -l /bin/sh  #查看当前shell为dash

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  #重新配置

这里选择NO

重新查看shell,已经编程bash了。

sudo ln -s /usr/bin/python3 /usr/bin/python #绑定python

安装pip3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sudo apt install python3-pip
pip install -i https://mirrors.ustc.edu.cn/pypi/web/simple pip -U
pip config set global.index-url https://mirrors.ustc.edu.cn/pypi/web/simple

安装必要的库和工具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gcc g++ make zlib* libffi-dev e2fsprogs pkg-config flex bison perl bc openssl libssl-dev libelf-dev libc6-dev binutils binutils-dev libdwarf-dev u-boot-tools mtd-utils gcc-arm-linux-gnueabi cpio device-tree-compiler git git-lfs ruby ccache

选择Y开始安装工具。

hb安装(HarmonyOS编译构建命令行工具)
python3 -m pip install --user ohos-build

修改配置文件
sudo vi ~/.bashrc

在文件最后增加一行
export PATH=~/.local/bin:$PATH
保存后重新加载环境变量
source ~/.bashrc

查看hb环境
hb -h
此时会有问题产生
****** Exception: Please call hb utilities inside source root directory******
问题后续解决

SCons安装
pip3 install scons

查看scons环境
scons -v

安装python库
pip3 install pycryptodome
pip3 install six --upgrade --ignore-installed six
pip3 install ecdsa

下载编译器GCC
wget 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gcc_riscv32/7.3.0/linux/gcc_riscv32-linux-7.3.0.tar.gz

解压GCC
tar -xvf gcc_riscv32-linux-7.3.0.tar.gz -C ~

配置gcc环境变量
sudo vi ~/.bashrc
export PATH=~/gcc_riscv32/bin:$PATH
source ~/.bashrc
riscv32-unknown-elf-gcc -v

配置git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Angel_YY"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Angel_YY@126.com"
git config --global credential.helper store
查看配置信息
git config --global --list
生成公钥
ssh-keygen -t rsa -C "Angel_YY@126.com"
生成公钥后在ssh相应目录中将id_rsa.pub中的内容拷贝至码云
vi /home/ubuntu/.ssh/id_rsa.pub
测试配置是否成功
ssh -T git@gitee.com

安装curl
sudo apt install curl
下载repo
curl -s https://gitee.com/oschina/repo/raw/fork_flow/repo-py3>repo
sudo mv repo /usr/local/bin/repo
sudo chmod a+x /usr/local/bin/repo
pip3 install -i 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pypi/simple requests

获取OpenHarmony主干代码
mkdir oh
cd oh
repo init -u git@gitee.com:openharmony/manifest.git -b master --no-repo-verify

repo sync -c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同步,终于成功了。

下载一些大文件
repo forall -c 'git lfs pull'

注意:如果前面安装hb的时候出现错误: “please call hb utilities inside source root directory” 解决方法如下
卸载当前版本的hb
python3 -m pip uninstall ohos-build

切换到OpenHarmony的根目录,然后执行命令,安装对应版本的hb
pip3 install build/lite

编译准备
sudo ./build/prebuilts_download.sh

hb set选择hpmicro下的hpm6750evk2

查看选择系统信息
hb env

执行hb build -f进行工程编译

提示出错,哪里出错封闭哪里

vi ./build/lite/BUILD.gn

使用井号把这三行注释掉。
保存后重新编译.

编译成功。

可以在./out/hpm6750evk2/hpm6750evk2目录下找到OHOS_Image.bin文件。这个就是系统固件了。
解压HPMProgrammmer_v0.3.0.zip文件到任意目录。
找到HPMProgrammer.exe,双击执行程序:

将开发板的USB2UART0接口连接至PC,正确连接后,PC可识别到一路usb串口,hpm6750evk2板载了ch340 usb转串口芯片。

将BOOT拨码开关设置为:
boot0: 0
boot1: 1
拨码开关设置好后,点击开发板的RESTN按钮,进行复位,复位后进入到isp模式。

HPMProgrammer的Port Configuration选择步骤1识别到的串口,点击Attach按钮,在ISP模式下可识别到开发板:
拷贝编译好的固件程序out/hpm6750evk2/hpm6750evk2/OHOS_Image.bin到windows。

点击Open File选择固件程序,点击Program进行下载:
设置拨码开关为正常模式
boot0: 0
boot1: 0

打开一个串口终端,重启开发板,串口打印启动信息。

网友:
适配了openharmony 这下可以玩很多东西了,编译完成,需要多久,多大的硬盘空间呀?

网友:
编译时间并不长,1分钟内完成。占用磁盘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近50G了。也考虑过使用轻量系统(mini system),占用20G内,但是编译过程不是缺少这个库就是缺少那个库。最后只能使用标准系统编译。

网友:
推荐一下使用docker等容器来做开发环境挺方便的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