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606P-DVK开发板】驱动MAX7219点阵模组

楼主:
我买了一款MAX7219芯片的点阵模块,8个8x8连在一起的模块,只需要3个GPIO口即可驱动,可以显示两个16x16点阵的汉字

连线图:

GPIO2连入DIN,GPIO3连入CS,GPIO4连入CLK,VCC接5V,GND接GND

main.c的代码: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_clk.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app_main.h"
#include "max7219.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board_yoc_init();
	max7219_Init();

	printf("\r\napp start core clock %d........\r\n", soc_get_cur_cpu_freq());

	Display();

    return 0;
}

max7219.h

#ifndef _MAX7219_H_
#define _MAX7219_H_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aos/hal/gpio.h>

#define MODS_7219 8//点阵模块数量

void max7219_Init();
void Display();

#endif

max7219.c

#include "max7219.h"

gpio_dev_t gpio_din = { GPIO_PIN_2, OUTPUT_PUSH_PULL, (void*)0 };
gpio_dev_t gpio_cs= { GPIO_PIN_3, OUTPUT_PUSH_PULL, (void*)0 };
gpio_dev_t gpio_clk = { GPIO_PIN_4, OUTPUT_PUSH_PULL, (void*)0 };

#define din_l()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din)
#define din_h()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_din)

#define clk_l()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clk)
#define clk_h()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_clk)

#define cs_l()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cs)
#define cs_h()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_cs)

uint8_t FONT8[][8]={
	{0x38,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38},/*"0",0*/
	{0x10,0x30,0x10,0x10,0x10,0x10,0x10,0x38},/*"1",1*/
	{0x38,0x44,0x44,0x08,0x10,0x20,0x40,0x7C},/*"2",2*/
	{0x38,0x44,0x04,0x18,0x04,0x04,0x44,0x38},/*"3",3*/
	{0x08,0x18,0x18,0x28,0x48,0x7C,0x08,0x1C},/*"4",4*/
	{0x7C,0x40,0x40,0x78,0x44,0x04,0x44,0x38},/*"5",5*/
	{0x18,0x24,0x40,0x58,0x64,0x44,0x44,0x38},/*"6",6*/
	{0x3C,0x04,0x08,0x08,0x10,0x10,0x10,0x10},/*"7",7*/
	{0x38,0x44,0x44,0x38,0x44,0x44,0x44,0x38},/*"8",8*/
	{0x38,0x44,0x44,0x4C,0x34,0x04,0x48,0x30},/*"9",9*/
};

//写1个字节
void max7219_write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i;
	for(i=0;i<8;i++){
		clk_l();
		if(dat & 0x80)din_h();else din_l();
		dat<<=1;
		clk_h();
	}
}

//写入配置数据
void max7219_writeset(uint8_t address, uint8_t dat)
{
	uint8_t i;

	cs_l();
	for(i=0;i<MODS_7219;i++){//有多少个max7219模块需要初始化
		max7219_writebyte(address);
		max7219_writebyte(dat);
	}
	cs_h();
}

//写入显示数据
void max7219_writedata(uint8_t address, uint8_t dat)
{
	max7219_writebyte(address);
	max7219_writebyte(dat);
}

void max7219_Init()
{
	csi_pin_set_mux(GPIO_PIN_2,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GPIO_PIN_3,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GPIO_PIN_4, PIN_FUNC_GPIO);

	hal_gpio_init(&gpio_din);
	hal_gpio_init(&gpio_cs);
	hal_gpio_init(&gpio_clk);

	max7219_writeset(0x09,0x00);//解码模式,0:BCD码
	max7219_writeset(0x0a,0x00);//亮度,0~15(因为USB连电脑供电,亮度不敢调太高,怕带不起)
	max7219_writeset(0x0b,0x07);//扫描位数,7
	max7219_writeset(0x0c,0x01);//工作模式,关机0,运行1
	max7219_writeset(0x0f,0x00);//自检1,0正常
}

void Display()
{
	uint8_t i,j;
	for(i=0;i<8;i++)
	{
		cs_l();
		for(j=0;j<4;j++){
			max7219_writedata(i+1, FONT8[j][i]);
		}
		for(j=0;j<4;j++){
			max7219_writedata(i+1, FONT8[j+4][i]);
		}
		cs_h();
	}
}

效果如下:

网友A:
为什么发了几次了,Display()函数中都是错误的,里面的FONT8[j][i],后面的没有了。。。。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发了几次了,Display()函数中都是错误的,里面的FONT8[j],后面的没有了。。。。

稍等,我这边找技术查一下

网友B:
你重新编辑一下文章,然后改一下代码中Display()函数错误的地方试试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重新编辑一下文章,然后改一下代码中Display()函数错误的地方试试呗。

重新改了好几次,发的时候还检查了,没有问题,点了发送后,再打开就发现后面的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改了好几次,发的时候还检查了,没有问题,点了发送后,再打开就发现后面的没有了,,,

您好!谢谢您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这个问题解决了,麻烦您清缓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谢谢您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这个问题解决了,麻烦您清缓存试试

确实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