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流BL606P音视频开发板】智能音箱测试

楼主:
f48733ea0de483210d1d3e989117f1c5

前言

上一篇我们进行蓝牙音频播放测试,这一篇进行智能音箱应用案例测试。

过程

安装喇叭如下

下载代码

https://occ.t-head.cn/community/download?id=4080667575720153088

解压到非中文路径

双击打开

longyuan_v2.1.1\solutions\smart_speaker_v2\project.cdkws

编译

编译时间比较久

下载,注意JTAG跳线

复位可以听到语音播放”正在启动”

串口输入

kv set wifi_ssid0 wifi名

kv set wifi_psk0 wifi密码

reboot

重启后可以听到语音播报”网络连接成功”

语音”天猫精灵”

程序奔溃

打印如下

!!!!!!!!!! Exception  !!!!!!!!!!

crash   time : 2023-01-15 20:42:12

current task : pool_0x543be150

========== Regs info  ==========

X1(ra)   0x00000000540A698A

X2(sp)   0x00000000543C02F8

X3(gp)   0x000000005428D2FC

X4(tp)   0x0000000004040404

X5(t0)   0x00000000E080100C

X6(t1)   0x0000000000000001

X7(t2)   0x0000000000000001

X8(s0)   0x00000000543C7F28

X9(s1)   0x0000000000000003

X10(a0)  0x0000000054BBAD90

X11(a1)  0x0000000000000000

X12(a2)  0x00000000FFFFFFFF

X13(a3)  0x0000000000000001

X14(a4)  0x0000000001834EC4

X15(a5)  0x00000000543C7F68

X16(a6)  0x0000000004871446

X17(a7)  0x0000000000000000

X18(s2)  0x0000000054BBAE38

X19(s3)  0x0000000054BBAD90

X20(s4)  0x00000000543BE150

X21(s5)  0x0000000000000005

X22(s6)  0x0000000000000005

X23(s7)  0x00000000543BE170

X24(s8)  0x00000000543BE178

X25(s9)  0x00000000543EE4B0

X26(s10) 0x0000000054BBAD90

X27(s11) 0x0000000054BBADB8

X28(t3)  0x0000000028282828

X29(t4)  0x0000000029292929

X30(t5)  0x0000000030303030

X31(t6)  0x0000000031313131

MEPC     0x0000000001834EC4

MSTAT    0x0000000080007880

MCAUSE   0x0000000038000002

MTVAL    0x0000000000000000

SP       0x00000000543C02F8

LR       0x00000000540A698A

========== Call stack ==========

pPC=pLR:  0x1834ec4

backtrace : 0x540a698a

backtrace : ^task entry^

========== Heap Info  ==========

---------------------------------------------------------------------------

[HEAP]| TotalSz    | FreeSz     | UsedSz     | MinFreeSz  | MaxFreeBlkSz  |

      | 0x008F5B40 | 0x00045270 | 0x008B08D0 | 0x000450E8 | 0x000450E8    |

---------------------------------------------------------------------------

[POOL]| PoolSz     | FreeSz     | UsedSz     | MinFreeSz  | MaxFreeBlkSz  |

      | 0x00000400 | 0x00000000 | 0x00000400 | 0x00000000 | 0x00000100    |

---------------------------------------------------------------------------

========== Task Info  ==========

--------------------------------------------------------------------------

TaskName             State    Prio       Stack      StackSize (MinFree)

--------------------------------------------------------------------------

dyn_mem_proc_task    PEND     0x00000006 0x543082C8 0x00000800(0x00000688)

idle_task            RDY      0x0000003D 0x54308B04 0x00000860(0x00000714)

timer_task           PEND     0x00000005 0x54309374 0x00001000(0x00000DE4)

cpu_stats            SLP      0x0000003C 0x543079E4 0x00000528(0x000003CC)

app_task             SLP      0x00000020 0x5430AB60 0x00002000(0x000014CC)

ipc->0               PEND     0x0000000A 0x54311BA0 0x00001000(0x00000DD8)

ser85->0             PEND     0x00000009 0x54313410 0x00001800(0x00001414)

cli-uart             PEND     0x00000005 0x54315F98 0x00008000(0x00007CC4)

event_svr            PEND     0x00000020 0x5431E418 0x00001000(0x00000978)

select               PEND     0x00000020 0x5431F640 0x00000800(0x0000030C)

ulog                 RDY      0x0000003C 0x54334140 0x00000C00(0x00000778)

yloop                PEND     0x00000020 0x54334D60 0x00001800(0x00001378)

disp_task            PEND     0x00000020 0x54336F58 0x00001000(0x00000C44)

keymsg               PEND     0x00000024 0x54338D20 0x00001000(0x00000E58)

smtaudio_event_task  PEND     0x00000020 0x54339F80 0x00000C00(0x00000814)

task_media           PEND     0x00000020 0x5433AE88 0x00001000(0x00000B64)

softwdt              SLP      0x0000001B 0x5433C1B8 0x00000800(0x00000688)

TCP/IP               PEND     0x00000002 0x5433CF40 0x00000800(0x000004B8)

fw                   PEND     0x00000001 0x620398FC 0x00001800(0x00000C38)

netmgr               PEND     0x00000020 0x5433E208 0x00002800(0x000023F4)

mixer_ao             PEND     0x0000001E 0x54363448 0x00000C00(0x000007D4)

task_mic             PEND     0x00000020 0x543744F8 0x00002800(0x000025E8)

wifi_mgmr            PEND     0x00000002 0x54367608 0x00000C00(0x00000688)

voice_mind           PEND     0x0000000B 0x543B9F80 0x00002000(0x00001808)

ser238->0            PEND     0x00000009 0x543BC410 0x00001800(0x00001168)

pool_0x543be150      RDY      0x0000001C 0x543BE358 0x00002000(0x00001E58)

pool_0x543be230      PEND     0x0000001C 0x543C04B8 0x00002000(0x00001E58)

PcmInput             PEND     0x0000001C 0x543C49A8 0x00002000(0x00001A38)

nuithings_event_cb_thSLP      0x00000020 0x543F4F48 0x00004000(0x00003E48)

nuithings_tts_thread SLP      0x00000020 0x5442D018 0x00002000(0x00001E88)

blecontroller        PEND     0x0000001F 0x5442F4D8 0x00001000(0x00000968)

kws_data_task        PEND     0x0000001C 0x54430738 0x00002000(0x00001E98)

bt_co_thread         PEND     0x00000022 0x5443C778 0x00001000(0x00000C34)

========== Queue Info ==========

-------------------------------------------------------

QueAddr    TotalSize  PeakNum    CurrNum    TaskWaiting

-------------------------------------------------------

======== Buf Queue Info ========

------------------------------------------------------------------

BufQueAddr TotalSize  PeakNum    CurrNum    MinFreeSz  TaskWaiting

------------------------------------------------------------------

0x5430A374 0x000001E0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1C8 timer_task

0x543133A0 0x0000014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140 ser85->0

0x5431E318 0x000001E0 0x00000017 0x00000000 0x00000070 event_svr

0x54312F90 0x00014000 0x0000006D 0x00000000 0x0001055D

0x54336E58 0x000000F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F0 disp_task

0x54338CB0 0x0000002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28 keymsg

0x54339F10 0x0000002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28 smtaudio_event_task

0x5433AD88 0x00000060 0x00000002 0x00000000 0x00000040 task_media

0x5433CE88 0x000002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200 TCP/IP

0x5433E108 0x00000060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50 netmgr

0x543413C0 0x000000F0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E0 task_mic

0x54368B00 0x00000380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36F wifi_mgmr

0x543BC3A0 0x00000140 0x00000003 0x00000000 0x000000D4 ser238->0

0x5442F468 0x000000A0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94 blecontroller

0x5443AE00 0x00000010 0x00000001 0x00000001 0x00000008

0x5443BDA8 0x00000028 0x00000001 0x00000001 0x00000020

0x5443C228 0x0000000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8

0x5443C398 0x000000A0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98

0x5443C550 0x000000A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A0

0x5443C708 0x000000A0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98

0x5443D8D0 0x0000005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50

0x5443F6B8 0x0000001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10

0x5443F828 0x000000A0 0x0000000A 0x0000000A 0x00000050

0x544413E8 0x0000000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8

0x54441690 0x0000000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8

========= Sem Waiting ==========

--------------------------------------------

SemAddr    Count      PeakCount  TaskWaiting

--------------------------------------------

0x543076A0 0x00000000 0x00000000 dyn_mem_proc_task

0x5431F578 0x00000000 0x00000000 select

0x5433D970 0x00000000 0x0000000A fw

0x54341280 0x00000000 0x00000000 voice_mind

0x5436E758 0x00000000 0x00000000 kws_data_task

0x543C0470 0x00000000 0x00000000 pool_0x543be230

0x5443C5C0 0x00000000 0x00000002 bt_co_thread

0x544A4D90 0x00000000 0x00000000 yloop

Total: 0x00000016

======== Mutex Waiting =========

--------------------------------------------

MutexAddr  TaskOwner            NestCnt    TaskWaiting

--------------------------------------------

0x54314DF8 cli-uart0x543BE1E8 pool_0x543be1500x543C7FC8 pool_0x543be1500x543EE828 PcmInputTotal: 0x00000059

======== all memory error blocks =========

kernel space mem layout:

g_kmm_head = 0x5430a4c0

ALL BLOCKS

Blk_Addr    Stat     Len  Chk      Caller    Point

========== Stack info ==========

(0x543BE358): 0xDEADBEAF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 All Zeros ).........................

(0x543C01A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543C01C8

(0x543C01B8): 0xFFFFFFFF 0x543BE310 0x543C02E8 0x54020CE0

(0x543C01C8): 0x541A8C8E 0x5428D2FC 0x04040404 0xE080100C

(0x543C01D8): 0x00000001 0x00000001 0x543C02E8 0x543BE310

(0x543C01E8): 0x80006088 0x543C24D8 0x543BE310 0x00000000

(0x543C01F8): 0x0000001C 0x543076AE 0x0017BD37 0x00000000

(0x543C0208):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543077F8 0x80006088

(0x543C0218): 0x22222222 0x543BE170 0x543BE178 0x25252525

(0x543C0228): 0x26262626 0x27272727 0x28282828 0x29292929

(0x543C0238): 0x30303030 0x31313131 0x00000000 0x541A8C8E

(0x543C024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543C025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543C026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543C02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543C028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543C029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543C02A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543C02C8

(0x543C02B8): 0x80006088 0x543BE310 0x543C02E8 0x541A7D92

(0x543C02C8): 0x30303030 0x00000005 0x543BE150 0x19191919

(0x543C02D8): 0x18181818 0x543C7FC8 0x543C02F8 0x540BE868

(0x543C02E8): 0x12345678 0x00000003 0x543C7F28 0xE080100C

(0x543C02F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543C030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543C031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12345678 0x27272727

(0x543C0328): 0x26262626 0x25252525 0x24242424 0x23232323

(0x543C0338): 0x22222222 0x21212121 0x20202020 0x19191919

(0x543C0348): 0x18181818 0x09090909 0x08080808 0x541A9B3C

!!!!!!!!!! dump end   !!!!!!!!!!

更新:按照官方回复,切换编译器版本为2.4后测试OK。

总结

  1. 语音”天猫精灵”后程序奔溃。

参考

https://occ.t-head.cn/document?temp=quick-start-manual-for-bl606-p-development-board&slug=longyuan

网友:
这个语音"天猫精灵"唤醒后程序异常,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BL606P可以输入文字,然后播放出对应的语音吗???

网友:
感觉像是内存溢出了。

网友A:
【起因】

唤醒则死机

【经过】

  如图所示,CDK中选择编译工具链版本。

【结果】

自测OK。

您这边暂时先这样选择下编译工具链版本试一下能否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因】 唤醒则死机 【经过】  如图所示,CDK中选择编译工具链版本。   【结果 ...

有具体原因解释吗?

如果仅仅是编译器版本不一样就导致程序奔溃,那么程序的健壮性和可移植性就有担忧,在产品中就不敢使用了。

切换编译器版本后测试OK!

原来是2.6版本

 按如下安装切换到2.4版本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