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 88E数字万用表拆解报告

楼主:
以前拆的东西很多,有机械的也有电子的,但参加由组织方提供拆解物品的活动还真是首次。

在本次拆解活动中,所申请的拆品是电子爱好者常用的检测工具____数字万用表。

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与它的接触多,相对了解的多一些,如果换做是内窥镜摄像头这类高技术含量的,没有点专业的指示和工具,恐怕也就是为拆解而拆解了,自己的功力实在难以所及呀。

刚见到快递,就发现它不是件mini型的产品,见图1所示。

图1  拆品快件

打开后,才清楚是一件胜利仪器的产品,见图2所示。

图2  产品的包装

再将其打开,我们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了,原来是胜利仪器的VICTOR 88E,见图3所示。

图3  VICTOR 88E

为了便于使用,它提供了一个背侧的支架,使其既能水平观察,也能倾斜摆放和观察见图5所示。

图4  仪表背面

图5  展开支架

尽管从拆品的品相看,它并非全新,那它是否可用呢?

咦,通过切换档位它的液晶屏居然量了,说明它还有电,还能用,见图5所示。

图5  换挡测试

若将档位换到电阻档,并短接2支表笔,则阻值为零,见图6所示。

图6  阻值测量

再测一下5V的稳压器输出电压,哈哈,其精度是可达小数点后2位的。

图7  电压测量

那VICTOR 88E都有啥功能呢?

通过查看使用手册可知,VICTOR 88E是一款性能稳定、可靠性高的3 3/4位数字式万用表。

该万用表所用的是23mm字高的LCD显示屏,且具有过载保护能力。

该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流、电阻、电容、频率、温度、占空比、二极管及通断测试。

此外,它还设计有模拟棒条显示、单位符合显示、数据保持、最大/最小值测量、相对值测量、自动/手动量程转换、自动断电及报警功能等。

表1 基本功能

表2 特殊功能

表3 特征

既然对其性能有了大致的了解,那就开始我们的主要任务吧。

根据万用表的特点,这里只选取2件工具,见图8所示。

图8 拆解工具

单从外观看,似乎让人无从下手,这是由于它有一个桔红的防护套,无需工具即可动手将其去下,见图9所示。

图9 移去防护套

此时,万用表的照门就展露无疑了,开启其塑料外壳只需用工具去除这2长一短的螺丝,见图10所示。

图10 拆解工具

当拧掉那个短螺丝,则可进行电池的更换,见图11所示。

由此可知,该万用表是采用2节1.5V电压供电的。

图11 打开电池盖

再次拆除图12所示的2个固定螺丝,则万用表的外壳就可打开了,见图13所示。

 图12 拆解固定螺丝

图13 打开外壳

此时,可以发现它的核心是一个名为FS9922-DMM3的芯片并注有一个网址(http://www.fsc.com.tw),驱动该芯片工作的晶振为4KHZ,其它则是相应的阻容器件,见图14所示。

为了以声音进行提示,它在电路板上配有一个蜂鸣器。

图14 核心芯片

FS9922-DMM3的基本情况如下:

FS9922-DMM3的特征为:

FS9922-DMM3可测量的种类有:

FS9922-DMM3的内部结构如图15所示:

图15 芯片内部结构

FS9922-DMM3是一个有100引脚的芯片,其引脚排列如图16所示:

图16  芯片引脚排列

FS9922-DMM3的引脚功能如下:

FS9922-DMM3的应用电路如图17所示:

图17  应用电路

此时,电路板还与前面板固定在一起,拧去固定的6个小螺钉,则可将二者分离,见图18所示。

图18剥离电路板

见电路板翻转过来,则如图16所示。此时,有6个桔红色的塑料按键垫片附于按键上,取下后如图20所示。

图19 电路板正面

图20 取下按键垫片

在电路板的下端,是连接表笔的转换板,拧下4个固定螺钉就可拆下该附件,见图21所示。

图21  剥离连接附件

那显示窗口和液晶屏又是如何装配的呢?

在前面板,是通过一块有机玻璃来作为显示窗口的,它只是贴附在前面板上,并没有采用相应的固定措施,见图22所示。

图22 显示窗口

对于液晶屏,它是通过一个塑料外壳来固定液晶屏的,并通过导电橡胶来连接液晶屏与显示板,见图23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通过导电橡胶来连接的结构,尽量少作不必要的移动,因为导电橡胶间的间距十分小,在无法精确定位的情况下,极易导致移位所造成的显示异常。

当初就曾打开过一个诺基亚LCD5110的显示屏,它就是采用导电橡胶来连接,由于它没有精确的固定结构,就导致其再也无法恢复显示功能了。

图23 液晶屏连接结构

液晶屏显示的显示结构如图24所示:

图24  显示结构

液晶屏各笔段与引脚的关系如下表:

除了功能键外,进行功能及量程切换的器件就属切换开关了,它是通过3个固定螺钉来与电路板来连接,见图25所示。

由此可知,它是通过8个弹簧片来与电路板上的线路来接触的,并像码盘一样来构成不同的导通状态以实现功能电路及参数的改变,从而改变功能和量程。

图25 切换开关及结构

就万用表的工作原理讲,主要有这样几个部分组成:

1)电源,无论是数字式的,还是指针式的,一般处于便携式的要求,均采用电池供电,而所用的电池是有较大差异,从外观设计的需要,对所用的电池有大小上的要求,如使用1#电池、使用7#电池等。对于有些万用表,则需要采用9V的集层电池。

2)检测显示,为了观察测量结果,显示器件是不可或缺的,它也区分万用表类型的主要依据。数字式的优势就是反应灵敏,不足就是需要人工来识别测量结果及精度,相对来讲对使用还是有一定水准要求的,数字式的就方便许多,直接观察数值就可以了,对使用者的要求低,也便于实现自动化的识别处理。

3)功能与量程,进行功能与量程选择的器件是按键和转换开关,其本质就是切换功能电路和电路参数。

4)功能电路,就万用表来讲,其核心就是功能电路,其在功能实现方面,也可分为二类,一是纯采用分离器件来构成功能电路,另一种则是采用采集电路并配有相应的辅助电路来实现,自然数字式万用表多以集成电路为主。

5)连接器件,在检测过程中,是通过表笔来连接万用表和测量器件的,因此它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此外,相对来讲除了电池的更换频率,可能表笔的更换频率要紧随其后,因为随着使用的延续,表笔是最易出现问题的,因此要加以更换和修复。

对万用表的拆解就到这里了,不知它使你对万用表的了解是否有所帮助。

网友A:
像这种档位是自动调节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B:
这一排电解电容很是抢眼啊

网友C:
在芯片上打网址可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芯片上打网址可不多见。

是呀,我也是头次遇见,但我试了次好像网站关了或是被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档位是自动调节的,是什么原理?

没真凭实据,猜测像是用A/D逐次逼近那样的试探法,一旦超过此量程,则立即切换到更宽的量程,即按比例缩小信号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排电解电容很是抢眼啊

是呀,估计是不是年头长了些,那时还没有高质量的电容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