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焊盘?

楼主:
    树莓派Pico板子边缘的过孔焊盘的名字叫什么?嘉立创可以打样这种的焊盘吗?

    靠近边缘这种半圆形的焊盘,截面可以上锡这种。

网友:
可以不用图上两个焊盘一起(一个通孔加一个半圆形通孔)这种,只要能像边缘那样有一个半圆形的焊盘就可以。

网友A:
这是邮票孔和过孔二合一,不属于标准焊盘的都统一叫异形焊盘,你能画出来就能做出来

网友B:
这种打样好像要另收费。

网友C:
半孔很贵的,实际也想不通为什么会那么贵,不就是在边沿,不知道他们的处理工艺

网友D:
理论上是有版图就能做,实际上有的板厂不一定

网友E:
既可以焊针或座,也可以焊到底板,灵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邮票孔和过孔二合一,不属于标准焊盘的都统一叫异形焊盘,你能画出来就能做出来

可以尝试画一下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打样好像要另收费。

那就少了很多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可以焊针或座,也可以焊到底板,灵活啊

确实是灵活,就是不知道打样能不能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有版图就能做,实际上有的板厂不一定

那还得找板厂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孔很贵的,实际也想不通为什么会那么贵,不就是在边沿,不知道他们的处理工艺

这种孔感觉很好用,很贵的话就没那么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就少了很多乐趣

但是我看网上有一些特殊的PCB处理,不需要多收费,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
邮票孔是一种很常规的焊盘呀,很多板厂都能做。

当然,如果要求高,可能常规镀铜的方式满足不了你的要求,那就会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看网上有一些特殊的PCB处理,不需要多收费,你可以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