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这两个元件是什么?谢谢。

楼主:
原理图中的这两个元件是什么?谢谢。

网友:
图中不是标有Open吗?在PCB上就是两个焊点,短接就是CAN总线使用120R终端匹配电阻,开路就是不使用。

网友:
应该是一个跳线,实际形式就是PCB上接近的两个半圆的焊点,需要短路时用焊锡点上,再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网友:
图很规范,原理图和PCB一致

看不懂拿实物一对不就好了

网友:
【原理图中的这两个元件是什么?】

就是个跳线。在电路板上可以短接,也可以不接。

网友:
半圆焊盘 目前不知道你公司定义的CAN1是什么元件 如果不焊就是开路测试端或者跳线 看你元件库看看对应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是设计的跳线,目的是根据并联的CAN设备来确认是不是接入终端匹配电阻R35或R49,跟RS485的终端匹配电阻的用法是一样的。

网友:
短路点焊盘,相当于一个跳线。

网友:
应该是跳线

网友:
肯定是跳线,还能是啥。选择120欧电阻用的

网友:
就是一个开路的焊点,拿烙铁焊上就是短路,不焊就是开路,方便调试,电流不大,也可以用一个0R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计的跳线,目的是根据并联的CAN设备来确认是不是接入终端匹配电阻R35或R49,跟RS485的终端匹配电阻 ...

确实是CAN设备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可以是端子,可以是焊盘,也可以弄个小开关,就看PCB上怎么设计。目的是为了在CAN通讯网络中最远端的设备接入终端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