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万用表无线充电改造

楼主:
我的万用表使用的是9V充电锂电池,使用USB接口充电,但是每次没电的时候都得拧螺丝,拆万用表后盖,觉得还是挺麻烦的,因此计划改造成无线充电的方式。

由于我的锂电池里面已经有了充电电路和升降压电路,因此只需要给他提供5V充电电源即可,把microUSB座子焊接下来,再焊接成导线,连接到ch241无线接收板。

具体的操作可以参考视频演示

万用表9v电池改造无线充电

改造继续:

还有一种是把线圈藏在万用表的支架后面,具体改造见下面的图,优势很多

网友A:
能分享一下这个电池的充电电路和升降压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这个电池的充电电路和升降压电路吗?

哈哈,我还没有去研究那块电池自带的板子,不过估计原理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这个电池的充电电路和升降压电路吗?

有一些便宜的充电升压一体板是一个4056加一个升压芯片组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便宜的充电升压一体板是一个4056加一个升压芯片组成

比如我5V输入,要给12V锂电池充电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5V输入,要给12V锂电池充电是否可行?

这种只是升压芯片,充电还需要另外的充电管理芯片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是升压芯片,充电还需要另外的充电管理芯片才行。

其实我想搞个智能小车摄像头,用无线充电,但是无线充电的电压只有5V,小车的锂电池是12V,有什么好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搞个智能小车摄像头,用无线充电,但是无线充电的电压只有5V,小车的锂电池是12V,有什么好方案 ...

有多节锂电的充电芯片,好像前几次活动的MPS就有。

网友:
6666,楼主动手能力,那是相当的强呀,恭喜完成作品。

网友C:
怎么回复别人的是乱码,无奈

网友:
G886 2023-1-27 10:31 5VmicroUSBch241塣

网友:
@G886 我的就是这样搞得,目前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回复别人的是乱码,无奈

我们看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辛苦,上面的帖子又乱码了,是我在使用回复按钮的时候产生的 @eric_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