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没有检测喉部振动传感器、数字电子听诊器!谢谢谢谢!

楼主: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可能是没找对需要做喉振语音识别用!

我需要的功能就是把这个传感器放在被测对象喉部,说话的时候检测喉部软骨振动信号,该传感器需要自带模数转换以便可以直接传输数字信号到电脑上进行后续深度学习处理。

不知道应该怎么找,说是叫数字电子听诊器,但是这样也找不到a……

网友:
骨传导麦克。

网友:
MEMS结构的有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的。

网友:
喉头送话器就是老式普通有线电话的送话器,电话上叫碳精送话器,用于环境噪声很大的场合,例如坦克内。

你要的自带模数转换的送话器则前所未闻。无论哪种话筒其输出都太小,不经放大无法进行转换。

网友A:
谢谢您!我去看看!太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我去看看!太感谢

论坛的ST传感器板块下有一些LIS25BA的帖子 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ST传感器板块下有一些LIS25BA的帖子 你可以看看

好的 谢谢 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