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AD9516/7/8 或者类似的时钟分配器的 失锁问题

楼主:
首先 我采用了官网提供的评估软件对其进行配置。配置图见下

我通过使用示波器观察OUT2的输出正确与否,然后发现输出频率没有稳定,在198Mhz和201Mhz(后面还有小数点,但不太记得了)来回跳跃。然后后面查看了一些资料,datasheet对于0x1A位置的寄存器有如下的说明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那当我bits[5:0]==0的时候,DLD为低电平, 即low = unlock 也就是失锁。网上有不少人提出可能是失锁,但我没有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我尝试换了不同频率输出,输出时钟的频率都不稳定。

 另外上图的0x1F也代表了PLL是unlocked

 好的,到此为止,第一种尝试告一段落,并且没有进一步的后续,到这里卡住了。

后来我浏览到其他人在硬件平台上通过SPI手动对寄存器进行配置,我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上板之后,问题似乎变得更加糟糕了。示波器能观察到有波形,但首先波形十分抖动,并且频率相差甚远,我要求输出频率20Mhz,但结果却在80k上下几十k摇摆。
但通过ILA观察SPI是否正确输入,也的确是正确输入了。
好的,至此为止,两种方法都遇到了瓶颈,希望有人能分享一下你们的思路或是意见,虚心求教,非常谢谢大家!

网友:
最新进展,,,ld pin拉高了,即l状态变为locked,但是频率其实还是有点不稳定,大概持续一个值几秒 然后跳变

网友: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都locked,频率还是有跳动,虽然不是很剧烈的那种

网友:
能玩这个的应该已经非常专业了 我虾提一下 有没有可能问题出在示波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