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PWM One Pulse Mode 功能异常问题

楼主:
硬件:STM32F103C8T6,TIM4_CH4 PWM输出

配置PWM ONE PULSE 功能,脉宽设定为5 mS,高电平输出,采用HAL_TIM_PWM_Start()在主程序启动:

结果能产生5mS脉冲,但在ARR时间后,输出持续为高,如果采用HAL_TIM_PWM_Stop()提前终止,则脉冲不能输出,

如果在ARR时间后HAL_TIM_PWM_Stop(),则总会输出一个高电平,然后才Stop,也就是会输出2个脉冲,

这与:PWM One Pulse Mode 功能矛盾!!!???

有人用过这个功能吗?

不得已,只好采用HAL_TIM_PWM_Start_IT()然后在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中再Stop,

才能实现PWM One Pulse输出。

网友:
问题找到了:

"若采用PWM1模式,就必须选择极性低有效",否则输出奇怪!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4, TIM_CHANNEL_4,5000);   //脉宽5mS

        HAL_TIM_PWM_Start(&htim4,TIM_CHANNEL_4);
        HAL_Delay(10);                                                                        //不能少于9mS,否则输出被切掉了!!!
        HAL_TIM_PWM_Stop(&htim4,TIM_CHANNEL_4);
        HAL_Delay(100);
这是我做的5mS脉宽的输出程序,但必须使用STOP,否则下一个脉冲就无法启动了!

网友:
总结:

使用STM32F--  PWM One Pulse Mode 功能(阻塞方式),必须:

1.若采用PWM1模式,就必须选择极性低有效!

2.若采用PWM2模式,就必须选择极性高有效!

3.脉冲结束后必须等待到ARR结束,才可以PWM_STOP,否则输出宽度不够。

4.如果不使用PWM_STOP,则下次PWM_Start无法实现。

否则功能异常。这个经多次试验验证,资料中没有!

网友:
赞,学习了,手册里没有的宝贵经验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让pwm输出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让pwm输出低电平有效

试过3天,所有的可能的排列组合,才发现这个是:

唯一正确的用法。其它都会输出多余的不需要的“意外”电平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