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G三导联升级成五导联

楼主:
顾名思义,三导联就是三根线,其中有一根是地线,五导联就是五根线,也有一根是地线,那么可以用两个三导联模块合成一个五导联模块吗?

网友A:
不懂这方面的

ECG三导联与五导联有何区别?导联是越多越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方面的 ECG三导联与五导联有何区别?导联是越多越好吗?

导联越多检测到的心电数据越多,最多一般是12导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