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 博流BL808全能板】- lvgl图形例程介绍

楼主:
                                              【Sipeed 博流BL808全能板】- lvgl图形例程介绍

Sipeed 博流BL808全能板是个好东西。sdk里面有关于图形库lvgl的移植。有几个例子可以跑一跑。

1,关于它的例子我们先看一下两个目录

     M1s_BL808_example和M1s_BL808_SDK 很显然,前面是例子目录后面是SDK。但lvgl的例子实际上只是在M1s_BL808_example调用一下。代码在sdk目录里面.

     M1s_BL808_example\c906_app\lvgl_demo\main.c: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o.h>
/* FreeRTOS */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 bl808 c906 std driver */
#include <bl808_glb.h>
#include "demos/lv_demos.h"
#include "lv_port_disp.h"
#include "lv_port_indev.h"
#include "lvgl.h"
static void lvgl_task(void *param)
{
    while (1) {
        lv_task_handler();
        vTaskDelay(1);
    }
    vTaskDelete(NULL);
}
void main()
{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lv_port_indev_init();
    lv_demo_benchmark();//这里调用例子。
    lv_task_handler();

    xTaskCreate(lvgl_task, (char *)"lvgl task", 512, NULL, 15, NULL);
}

lv_demo_benchmark()函数在SDK里面:

M1s_BL808_SDK\components\lvgl\lvgl\demos\benchmark\lv_demo_benchmark.c

还有几个例子:

M1s_BL808_SDK\components\lvgl\lvgl\demos\keypad_encoder\lv_demo_keypad_encoder.c

M1s_BL808_SDK\components\lvgl\lvgl\demos\music\...

M1s_BL808_SDK\components\lvgl\lvgl\demos\stress\lv_demo_stress.c

M1s_BL808_SDK\components\lvgl\lvgl\demos\widgets\lv_demo_widgets.c

如果你要跑相应的例程,有两点要注意。

1,你必须要在main.c中调用相应的函数。

2,M1s_BL808_SDK\components\lvgl\lvgl\lv_conf.h中把相应为定义为1

这样修改好后就可以编译,下载。

比如我们测试lvgl_demo_benchmark如下:

我们测试lvgl_demo_widgets如下:

测试lv_demo_keypad_encoder如下:

网友A:
就是说lvgl的例子实际上只是在M1s_BL808_example调用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lvgl的例子实际上只是在M1s_BL808_example调用一下即可

这几个例子再bl808里面是放到sdk了。在其他的cpu库里面有些不一样。反正这几个例子是lvgl自身带的例子。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B:
楼主请问如果使用BL板的LVGL出现了卡住的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如果使用BL板的LVGL出现了卡住的情况该怎么办

这个还没碰到过哦。不过这个例子是跑的freertos。

卡住了的情况可以找找原因:

1,找是否程序本身编写的问题。

2,是否板子本身的sdk还不完善,如果这样可以找厂家反映问题协同解决。

2,干扰引起的问题可以使用看门狗或者其他方式让系统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