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板框层问题

楼主:
    JLC板框层有进行挖空,到3D视图时挖空部分还在(只有一个黑色的圈),之前用AD画的记得挖空之后3D视图会直接把挖空部分去除掉。这个PCB是想在四个角挖掉一个直径5mm的孔以及中间挖了一个大孔,这样可以实现吗?现在打样的视图和以前有点不一样,确认一下。

网友A:
本来想拿起来,又放弃了,导入PCB就提示引脚和封装不匹配,我怎么数都是对的,不用他们的器件就不好画,有那功夫还不如付费打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拿起来,又放弃了,导入PCB就提示引脚和封装不匹配,我怎么数都是对的,不用他们的器件就不好画,有 ...

刚开始确实很不习惯,现在也在熟悉中

网友:
这样的板子形状,最好在cad中画好导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