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211+xc2s150,串口读到的信息显示一启动就退出

楼主:
如图,这应该说硬件已启动了吧,但是为什么又退出了呢?

网友A:
闪退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比如程序卡在某个中断函数里面无法跳出,主函数执行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退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比如程序卡在某个中断函数里面无法跳出,主函数执行不了,,,

感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