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设置/获取某一个变量中某一位的值

楼主:
7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在操作寄存器中都需要用到设置/获取某一位的值。

#define GetBit(m,n) ((m)>>y)&0x01)   //获取m的第n位的值 返回0或1

#define SetBit(m,n)  m |= (1<<n)        //将m的n位置1

#define ClrBit(m,n).  m &= ~(1<<n)    //将m的n位清0

祝大年新年快乐!回帖有奖励哦!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目前还没碰到过收藏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想起了msp430单片机的位操作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学习了,收藏

~~高性价比APT32单片机/MCU~~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按照内存对位操作 直接对地址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内存对位操作 直接对地址操作

版主大佬新年好,去了老丈人家里吗?效果怎么样,准备造兔宝宝了吧。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51时代嵌入式的基本操作,主要是那时候内存少,现在MCU内存大了,有些就不这样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1时代嵌入式的基本操作,主要是那时候内存少,现在MCU内存大了,有些就不这样做了。

用位操作,是不是速度快一些。现在有些hal库,要判断好多次,编程速度高,效率不高。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B:
用位操作,是不是速度快一些。现在有些hal库,要判断好多次,编程速度高,效率不高。

hal库效率低是老黄历了,现代的编译器开o1局部优化之后,hal库内部这些表达式都会被优化掉,效率跟直接写寄存器基本没啥区别,反而hal库的可移植性和可读性比标准库和寄存器好得多。另外如果对io操作时序要求比较高的话,支持位带操作的单片机可以用位带操作,比读取寄存器做位运算再写入要快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位操作,是不是速度快一些。现在有些hal库,要判断好多次,编程速度高,效率不高。

是的。用位操作速度是会快一些,用来做标志(原来叫标志位)进行多条件复合判断很方便。现在MCU的主频普遍高,我们大多数需求可以满足。只有在需要压榨MCU性能时才会去抠位操作,再极端点可能会用汇编去抠位操作。位操作不好的地方就是代码读起来繁琐些(其实C语言还好,自己命名好变量,读起来一样),需要熟悉位移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用位操作速度是会快一些,用来做标志(原来叫标志位)进行多条件复合判断很方便。现在MCU的主频普 ...

研究一下位的操作,可以改变编程的思路,有些一句话的事,如果用库就需要转好多弯,不知道编译后,会不会不用去转换。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还是比较习惯用位操作,简单、直接、透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比较习惯用位操作,简单、直接、透明。。。

我以前弄不明白,后面,总算整明白了,感觉比较快。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以前学32的操作寄存器编程的时候开始习惯按位来操作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简单,直接,明了,效率高,51基本都这么操作,逻辑运算多,运行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