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U575ZI-Q 测评] 硬件SPI驱动ILI9488

楼主:
原先驱动uart作为打印监控的手段,由于u575具有高频率,也可以使用LCD作为输出监控等交互。这里使用stm32cubeMX来配置工程,并移植ILI9488实现。

一、打开stm32CubeIde,配置好时钟,在HCLK处输入160,然后回车,就可以自动生成配置。

  2、配置SPI,按下图所示配置好SPI1:

  3、配置RST、DC、CS三个引脚,根据开发板手册,我们这里利用D10-D8三个引脚来做为ILI9488的三个引脚,GPIO配置如下图:

配置好Heap size、stack Size,以及生成MDK的工程文件:

然后生成工程文件并打开:

添加ili9488.c:

/*
 * ili9488.c
 *
 *  Created on: Dec 14, 2021
 *      Author: timagr615
 */
#include "ili9488.h"
#include "FONT.H"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static uint8_t rotationNum=1;
static bool _cp437    = false;
static SPI_HandleTypeDef lcdSPIhandle;
//Chip Select pin
static GPIO_TypeDef  *tftCS_GPIO;
static uint16_t tftCS_PIN;
//Data Command pin
static GPIO_TypeDef  *tftDC_GPIO;
static uint16_t tftDC_PIN;
//Reset pin
static GPIO_TypeDef  *tftRESET_GPIO;
static uint16_t tftRESET_PIN;
//uint8_t frm_buf[65536] = {0};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static //Text simple font array (You can your own font)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1[]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3E, 0x5B, 0x4F, 0x5B, 0x3E,
	0x3E, 0x6B, 0x4F, 0x6B, 0x3E,
	0x1C, 0x3E, 0x7C, 0x3E, 0x1C,
	0x18, 0x3C, 0x7E, 0x3C, 0x18,
	0x1C, 0x57, 0x7D, 0x57, 0x1C,
	0x1C, 0x5E, 0x7F, 0x5E, 0x1C,
	0x00, 0x18, 0x3C, 0x18, 0x00,
	0xFF, 0xE7, 0xC3, 0xE7, 0xFF,
	0x00, 0x18, 0x24, 0x18, 0x00,
	0xFF, 0xE7, 0xDB, 0xE7, 0xFF,
	0x30, 0x48, 0x3A, 0x06, 0x0E,
	0x26, 0x29, 0x79, 0x29, 0x26,
	0x40, 0x7F, 0x05, 0x05, 0x07,
	0x40, 0x7F, 0x05, 0x25, 0x3F,
	0x5A, 0x3C, 0xE7, 0x3C, 0x5A,
	0x7F, 0x3E, 0x1C, 0x1C, 0x08,
	0x08, 0x1C, 0x1C, 0x3E, 0x7F,
	0x14, 0x22, 0x7F, 0x22, 0x14,
	0x5F, 0x5F, 0x00, 0x5F, 0x5F,
	0x06, 0x09, 0x7F, 0x01, 0x7F,
	0x00, 0x66, 0x89, 0x95, 0x6A,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0x94, 0xA2, 0xFF, 0xA2, 0x94,
	0x08, 0x04, 0x7E, 0x04, 0x08,
	0x10, 0x20, 0x7E, 0x20, 0x10,
	0x08, 0x08, 0x2A, 0x1C, 0x08,
	0x08, 0x1C, 0x2A, 0x08, 0x08,
	0x1E, 0x10, 0x10, 0x10, 0x10,
	0x0C, 0x1E, 0x0C, 0x1E, 0x0C,
	0x30, 0x38, 0x3E, 0x38, 0x30,
	0x06, 0x0E, 0x3E, 0x0E, 0x06,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5F, 0x00,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0x23, 0x13, 0x08, 0x64, 0x62,
	0x36, 0x49, 0x56, 0x20, 0x50,
	0x00, 0x08, 0x07, 0x03,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0x2A, 0x1C, 0x7F, 0x1C, 0x2A,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0x00, 0x80, 0x70, 0x30,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0x72, 0x49, 0x49, 0x49, 0x46,
	0x21, 0x41, 0x49, 0x4D, 0x33,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0x3C, 0x4A, 0x49, 0x49, 0x31,
	0x41, 0x21, 0x11, 0x09, 0x07,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0x46, 0x49, 0x49, 0x29, 0x1E,
	0x00, 0x00, 0x14, 0x00, 0x00,
	0x00, 0x40, 0x34, 0x00, 0x00,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0x02, 0x01, 0x59, 0x09, 0x06,
	0x3E, 0x41, 0x5D, 0x59, 0x4E,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0x7F, 0x41, 0x41, 0x41, 0x3E,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0x3E, 0x41, 0x41, 0x51, 0x73,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0x7F, 0x02, 0x1C, 0x02, 0x7F,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0x26, 0x49, 0x49, 0x49, 0x32,
	0x03, 0x01, 0x7F, 0x01, 0x03,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0x03, 0x04, 0x78, 0x04, 0x03,
	0x61, 0x59, 0x49, 0x4D, 0x43,
	0x00, 0x7F, 0x41, 0x41, 0x4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00, 0x41, 0x41, 0x41, 0x7F,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0x00, 0x03, 0x07, 0x08, 0x00,
	0x20, 0x54, 0x54, 0x78, 0x40,
	0x7F, 0x28, 0x44, 0x44, 0x38,
	0x38, 0x44, 0x44, 0x44, 0x28,
	0x38, 0x44, 0x44, 0x28, 0x7F,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0x00, 0x08, 0x7E, 0x09, 0x02,
	0x18, 0xA4, 0xA4, 0x9C, 0x78,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0x20, 0x40, 0x40, 0x3D,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0x7C, 0x04, 0x78, 0x04, 0x78,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0xFC, 0x18, 0x24, 0x24, 0x18,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0x48, 0x54, 0x54, 0x54, 0x24,
	0x04, 0x04, 0x3F, 0x44, 0x24,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0x4C, 0x90, 0x90, 0x90, 0x7C,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0x00, 0x08, 0x36, 0x41, 0x00,
	0x00, 0x00, 0x77, 0x00, 0x00,
	0x00, 0x41, 0x36, 0x08, 0x00,
	0x02, 0x01, 0x02, 0x04, 0x02,
	0x3C, 0x26, 0x23, 0x26, 0x3C,
	0x1E, 0xA1, 0xA1, 0x61, 0x12,
	0x3A, 0x40, 0x40, 0x20, 0x7A,
	0x38, 0x54, 0x54, 0x55, 0x59,
	0x21, 0x55, 0x55, 0x79, 0x41,
	0x22, 0x54, 0x54, 0x78, 0x42,
	0x21, 0x55, 0x54, 0x78, 0x40,
	0x20, 0x54, 0x55, 0x79, 0x40,
	0x0C, 0x1E, 0x52, 0x72, 0x12,
	0x39, 0x55, 0x55, 0x55, 0x59,
	0x39, 0x54, 0x54, 0x54, 0x59,
	0x39, 0x55, 0x54, 0x54, 0x58,
	0x00, 0x00, 0x45, 0x7C, 0x41,
	0x00, 0x02, 0x45, 0x7D, 0x42,
	0x00, 0x01, 0x45, 0x7C, 0x40,
	0x7D, 0x12, 0x11, 0x12, 0x7D,
	0xF0, 0x28, 0x25, 0x28, 0xF0,
	0x7C, 0x54, 0x55, 0x45, 0x00,
	0x20, 0x54, 0x54, 0x7C, 0x54,
	0x7C, 0x0A, 0x09, 0x7F, 0x49,
	0x32, 0x49, 0x49, 0x49, 0x32,
	0x3A, 0x44, 0x44, 0x44, 0x3A,
	0x32, 0x4A, 0x48, 0x48, 0x30,
	0x3A, 0x41, 0x41, 0x21, 0x7A,
	0x3A, 0x42, 0x40, 0x20, 0x78,
	0x00, 0x9D, 0xA0, 0xA0, 0x7D,
	0x3D, 0x42, 0x42, 0x42, 0x3D,
	0x3D, 0x40, 0x40, 0x40, 0x3D,
	0x3C, 0x24, 0xFF, 0x24, 0x24,
	0x48, 0x7E, 0x49, 0x43, 0x66,
	0x2B, 0x2F, 0xFC, 0x2F, 0x2B,
	0xFF, 0x09, 0x29, 0xF6, 0x20,
	0xC0, 0x88, 0x7E, 0x09, 0x03,
	0x20, 0x54, 0x54, 0x79, 0x41,
	0x00, 0x00, 0x44, 0x7D, 0x41,
	0x30, 0x48, 0x48, 0x4A, 0x32,
	0x38, 0x40, 0x40, 0x22, 0x7A,
	0x00, 0x7A, 0x0A, 0x0A, 0x72,
	0x7D, 0x0D, 0x19, 0x31, 0x7D,
	0x26, 0x29, 0x29, 0x2F, 0x28,
	0x26, 0x29, 0x29, 0x29, 0x26,
	0x30, 0x48, 0x4D, 0x40, 0x20,
	0x3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38,
	0x2F, 0x10, 0xC8, 0xAC, 0xBA,
	0x2F, 0x10, 0x28, 0x34, 0xFA,
	0x00, 0x00, 0x7B, 0x00, 0x00,
	0x08, 0x14, 0x2A, 0x14, 0x22,
	0x22, 0x14, 0x2A, 0x14, 0x08,
	0x55, 0x00, 0x55, 0x00, 0x55,
	0xAA, 0x55, 0xAA, 0x55, 0xAA,
	0xFF, 0x55, 0xFF, 0x55,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10, 0x10, 0x10, 0xFF, 0x00,
	0x14, 0x14, 0x14, 0xFF, 0x00,
	0x10, 0x10, 0xFF, 0x00, 0xFF,
	0x10, 0x10, 0xF0, 0x10, 0xF0,
	0x14, 0x14, 0x14, 0xFC, 0x00,
	0x14, 0x14, 0xF7, 0x00, 0xFF,
	0x00, 0x00, 0xFF, 0x00, 0xFF,
	0x14, 0x14, 0xF4, 0x04, 0xFC,
	0x14, 0x14, 0x17, 0x10, 0x1F,
	0x10, 0x10, 0x1F, 0x10, 0x1F,
	0x14, 0x14, 0x14, 0x1F, 0x00,
	0x10, 0x10, 0x10,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F, 0x10,
	0x10, 0x10, 0x10, 0x1F, 0x10,
	0x10, 0x10, 0x10, 0xF0, 0x10,
	0x00, 0x00, 0x00, 0xFF,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FF, 0x10,
	0x00, 0x00, 0x00, 0xFF, 0x14,
	0x00,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0x00, 0x1F, 0x10, 0x17,
	0x00, 0x00, 0xFC, 0x04, 0xF4,
	0x14, 0x14, 0x17, 0x10, 0x17,
	0x14, 0x14, 0xF4, 0x04, 0xF4,
	0x00, 0x00, 0xFF, 0x00, 0xF7,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F7, 0x00, 0xF7,
	0x14, 0x14, 0x14, 0x17, 0x14,
	0x10, 0x10, 0x1F, 0x10, 0x1F,
	0x14, 0x14, 0x14, 0xF4, 0x14,
	0x10, 0x10, 0xF0, 0x10, 0xF0,
	0x00, 0x00, 0x1F, 0x10, 0x1F,
	0x00, 0x00, 0x00, 0x1F, 0x14,
	0x00, 0x00, 0x00, 0xFC, 0x14,
	0x00, 0x00, 0xF0, 0x10, 0xF0,
	0x10, 0x10, 0xFF, 0x10, 0xFF,
	0x14, 0x14, 0x14, 0xFF, 0x14,
	0x10, 0x10, 0x10, 0x1F, 0x00,
	0x00, 0x00, 0x00, 0xF0, 0x10,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0, 0xF0, 0xF0, 0xF0, 0xF0,
	0xFF,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F, 0x0F, 0x0F, 0x0F, 0x0F,
	0x38, 0x44, 0x44, 0x38, 0x44,
	0xFC, 0x4A, 0x4A, 0x4A, 0x34,
	0x7E, 0x02, 0x02, 0x06, 0x06,
	0x02, 0x7E, 0x02, 0x7E, 0x02,
	0x63, 0x55, 0x49, 0x41, 0x63,
	0x38, 0x44, 0x44, 0x3C, 0x04,
	0x40, 0x7E, 0x20, 0x1E, 0x20,
	0x06, 0x02, 0x7E, 0x02, 0x02,
	0x99, 0xA5, 0xE7, 0xA5, 0x99,
	0x1C, 0x2A, 0x49, 0x2A, 0x1C,
	0x4C, 0x72, 0x01, 0x72, 0x4C,
	0x30, 0x4A, 0x4D, 0x4D, 0x30,
	0x30, 0x48, 0x78, 0x48, 0x30,
	0xBC, 0x62, 0x5A, 0x46, 0x3D,
	0x3E, 0x49, 0x49, 0x49, 0x00,
	0x7E, 0x01, 0x01, 0x01, 0x7E,
	0x2A, 0x2A, 0x2A, 0x2A, 0x2A,
	0x44, 0x44, 0x5F, 0x44, 0x44,
	0x40, 0x51, 0x4A, 0x44, 0x40,
	0x40, 0x44, 0x4A, 0x51, 0x40,
	0x00, 0x00, 0xFF, 0x01, 0x03,
	0xE0, 0x80, 0xFF, 0x00, 0x00,
	0x08, 0x08, 0x6B, 0x6B, 0x08,
	0x36, 0x12, 0x36, 0x24, 0x36,
	0x06, 0x0F, 0x09, 0x0F, 0x06,
	0x00, 0x00, 0x18, 0x18, 0x00,
	0x00, 0x00, 0x10, 0x10, 0x00,
	0x30, 0x40, 0xFF, 0x01, 0x01,
	0x00, 0x1F, 0x01, 0x01, 0x1E,
	0x00, 0x19, 0x1D, 0x17, 0x12,
	0x00, 0x3C, 0x3C, 0x3C, 0x3C,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Functions prototypes *****//

//1. Write Command to LCD
void ILI9488_SendCommand(uint8_t com)
{
	//*(__IO uint8_t *)(0x60000000) = com;
	uint8_t tmpCmd = com;

	DC_COMMAND();

	CS_A();
	//Write byte using SPI
	HAL_SPI_Transmit(&hspi1, &tmpCmd, 1, 1);

	CS_D();

}

//2. Write data to LCD
void ILI9488_SendData(uint8_t data)
{
	uint8_t tmpCmd = data;
	DC_DATA();
	CS_A();

	HAL_SPI_Transmit(&hspi1, &tmpCmd, 1, 1);
	CS_D();

}
//2.2 Write multiple/DMA
void ILI9488_SendData_Multi(uint8_t *buff, size_t buff_size){
	DC_DATA();
	CS_A();
	while (buff_size > 0){
		uint16_t chunk_size = buff_size > 32768 ? 32768 : buff_size;
		HAL_SPI_Transmit(&hspi1, buff, chunk_size, HAL_MAX_DELAY);
		buff += chunk_size;
		buff_size -= chunk_size;
	}
	CS_D();
}

void ILI9488_Init()
{

	CS_D();
	RST_A();
	HAL_Delay(10);
	RST_D();
	 width=ILI9488_TFTWIDTH;
	 height=ILI9488_TFTHEIGHT;
	 //CS_A();
	 ILI9488_SendCommand(0xE0);
	 ILI9488_SendData(0x00);
	 ILI9488_SendData(0x03);
	 ILI9488_SendData(0x09);
	 ILI9488_SendData(0x08);
	 ILI9488_SendData(0x16);
	 ILI9488_SendData(0x0A);
	 ILI9488_SendData(0x3F);
	 ILI9488_SendData(0x78);
	 ILI9488_SendData(0x4C);
	 ILI9488_SendData(0x09);
	 ILI9488_SendData(0x0A);
	 ILI9488_SendData(0x08);
	 ILI9488_SendData(0x16);
	 ILI9488_SendData(0x1A);
	 ILI9488_SendData(0x0F);

	 	ILI9488_SendCommand(0XE1);
	 	ILI9488_SendData(0x00);
	 	ILI9488_SendData(0x16);
	 	ILI9488_SendData(0x19);
	 	ILI9488_SendData(0x03);
	 	ILI9488_SendData(0x0F);
	 	ILI9488_SendData(0x05);
	 	ILI9488_SendData(0x32);
	 	ILI9488_SendData(0x45);
	 	ILI9488_SendData(0x46);
	 	ILI9488_SendData(0x04);
	 	ILI9488_SendData(0x0E);
	 	ILI9488_SendData(0x0D);
	 	ILI9488_SendData(0x35);
	 	ILI9488_SendData(0x37);
	 	ILI9488_SendData(0x0F);

	 	ILI9488_SendCommand(0XC0);      //Power Control 1
	 	ILI9488_SendData(0x17);    //Vreg1out
	 	ILI9488_SendData(0x15);    //Verg2out

	 	ILI9488_SendCommand(0xC1);      //Power Control 2
	 	ILI9488_SendData(0x41);    //VGH,VGL

	 	ILI9488_SendCommand(0xC5);      //Power Control 3
	 	ILI9488_SendData(0x00);
	 	ILI9488_SendData(0x12);    //Vcom
	 	ILI9488_SendData(0x80);

	 	ILI9488_SendCommand(0x36);      //Memory Access
	 	ILI9488_SendData(0x48);

	 	ILI9488_SendCommand(0x3A);      // Interface Pixel Format
	 	ILI9488_SendData(0x66); 	  //18 bit

	 	ILI9488_SendCommand(0XB0);      // Interface Mode Control
	 	ILI9488_SendData(0x80);     			 //SDO NOT USE

	 	ILI9488_SendCommand(0xB1);      //Frame rate
	 	ILI9488_SendData(0xA0);    //60Hz

	 	ILI9488_SendCommand(0xB4);      //Display Inversion Control
	 	ILI9488_SendData(0x02);    //2-dot

	 	ILI9488_SendCommand(0XB6);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RGB/MCU Interface Control

	 	ILI9488_SendData(0x02);    //MCU
	 	ILI9488_SendData(0x02);    //Source,Gate scan dieection

	 	ILI9488_SendCommand(0XE9);      // Set Image Functio
	 	ILI9488_SendData(0x00);    // Disable 24 bit data

	 	ILI9488_SendCommand(0xF7);      // Adjust Control
	 	ILI9488_SendData(0xA9);
	 	ILI9488_SendData(0x51);
	 	ILI9488_SendData(0x2C);
	 	ILI9488_SendData(0x82);    // D7 stream, loose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SLPOUT);    //Exit Sleep

	 	HAL_Delay(120);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DISPON);    //Display on

}

void setAddrWindow(uint16_t x0, uint16_t y0, uint16_t x1, uint16_t y1)
{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CASET); // Column addr set
	ILI9488_SendData(x0 >> 8);
	ILI9488_SendData(x0 & 0xFF);     // XSTART
	ILI9488_SendData(x1 >> 8);
	ILI9488_SendData(x1 & 0xFF);     // XEND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PASET); // Row addr set
	ILI9488_SendData(y0 >> 8);
	ILI9488_SendData(y0 & 0xff);     // YSTART
	ILI9488_SendData(y1 >> 8);
	ILI9488_SendData(y1 & 0xff);     // YEND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RAMWR); // write to RAM*/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CASET); // Column addr set
		{
		uint8_t data[] = {(x0 >> 8) & 0xFF, x0 & 0xFF, (x1 >> 8) & 0xFF, x1 & 0xFF};
		ILI9488_SendData_Multi(data, sizeof(data));
		}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PASET);
		{
		uint8_t data[] = {(y0 >> 8) & 0xFF, y0 & 0xFF, (y1 >> 8) & 0xFF, y1 & 0xFF};
		ILI9488_SendData_Multi(data, sizeof(data));
		}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RAMWR); // write to RAM*/
}

void setScrollArea(uint16_t topFixedArea, uint16_t bottomFixedArea)
{
	ILI9488_SendCommand(0x33); // Vertical scroll definition
	ILI9488_SendData(topFixedArea >> 8);
	ILI9488_SendData(topFixedArea);
	ILI9488_SendData((height - topFixedArea - bottomFixedArea) >> 8);
	ILI9488_SendData(height - topFixedArea - bottomFixedArea);
	ILI9488_SendData(bottomFixedArea >> 8);
	ILI9488_SendData(bottomFixedArea);
}

void scroll(uint16_t pixels)
{
	ILI9488_SendCommand(0x37); // Vertical scrolling start address
	ILI9488_SendData(pixels >> 8);
	ILI9488_SendData(pixels);
}
void pushColor(uint16_t color)
{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write16BitColor(color);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pushColors(uint16_t *data, uint8_t len, uint8_t first)
{
	uint16_t color;
	uint8_t buff[len * 3 + 1];
	uint16_t count = 0;
	uint8_t lencount = len;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if (first == 1) {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
	while (lencount--)
	{
		color = *data++;
		buff[count] = (((color & 0xF800) >> 11) * 255) / 31;
		count++;
		buff[count] = (((color & 0x07E0) >> 5) * 255) / 63;
		count++;
		buff[count] = ((color & 0x001F) * 255) / 31;
		count++;
	}
	HAL_SPI_Transmit(&lcdSPIhandle, buff, len * 3, 100);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drawImage(const uint8_t* img, 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

	if ((x >= width) || (y >= height))
		return;
	if ((x + w - 1) >= width)
		w = width - x;
	if ((y + h - 1) >= height)
		h = height - y;
	setAddrWindow(x, y, x + w - 1, y + h - 1);
	DC_DATA();
	CS_A();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uint8_t linebuff[w * 3 + 1];
	uint32_t count = 0;
	for (uint16_t i = 0; i < h; i++) {
		uint16_t pixcount = 0;
		for (uint16_t o = 0; o < w; o++) {
			uint8_t b1 = img[count];
			count++;
			uint8_t b2 = img[count];
			count++;
			uint16_t color = b1 << 8 | b2;
			linebuff[pixcount] = (((color & 0xF800) >> 11) * 255)
					/ 31;
			pixcount++;
			linebuff[pixcount] = (((color & 0x07E0) >> 5) * 255)
					/ 63;
			pixcount++;
			linebuff[pixcount] = ((color & 0x001F) * 255) / 31;
			pixcount++;
		}
		HAL_SPI_Transmit(&lcdSPIhandle, linebuff, w * 3, 100);

	}
	CS_D();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drawPixel(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
	if ((x < 0) || (x >= width) || (y < 0) || (y >= height))
		return;

	setAddrWindow(x, y, x + 1, y + 1);
	DC_DATA();
	CS_A();

	write16BitColor(color);
	CS_D();

}

void drawFastVLine(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h, uint16_t color)
{

	if ((x >= width) || (y >= height))
		return;

	if ((y + h - 1) >= height)
		h = height - y;

	setAddrWindow(x, y, x, y + h - 1);
	DC_DATA();
	CS_A();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while (h--) {
		write16BitColor(color);
	}
	CS_D();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drawFastHLine(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w, uint16_t color)
{

	if ((x >= width) || (y >= height))
		return;
	if ((x + w - 1) >= width)
		w = width - x;
	setAddrWindow(x, y, x + w - 1, y);
	DC_DATA();
	CS_A();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while (w--)
	{
		write16BitColor(color);
	}
	CS_D();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drawLin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x1, int16_t y1, uint16_t color)
{
	 if (x0 == x1) {
	    if (y0 > y1)
	      swap(y0, y1);
	    drawFastVLine(x0, y0, y1 - y0 + 1, color);
	  } else if (y0 == y1) {
	    if (x0 > x1)
	      swap(x0, x1);
	    drawFastHLine(x0, y0, x1 - x0 + 1, color);
	  } else {

	    writeLine(x0, y0, x1, y1, color);

	  }

}

void writeLin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x1, int16_t y1, uint16_t color) {

  int16_t steep = abs(y1 - y0) > abs(x1 - x0);
  if (steep) {
    swap(x0, y0);
    swap(x1, y1);
  }

  if (x0 > x1) {
	  swap(x0, x1);
	  swap(y0, y1);
  }

  int16_t dx, dy;
  dx = x1 - x0;
  dy = abs(y1 - y0);

  int16_t err = dx / 2;
  int16_t ystep;

  if (y0 < y1) {
    ystep = 1;
  } else {
    ystep = -1;
  }

  for (; x0 <= x1; x0++) {
    if (steep) {
      drawPixel(y0, x0, color);
    } else {
      drawPixel(x0, y0, color);
    }
    err -= dy;
    if (err < 0) {
      y0 += ystep;
      err += dx;
    }
  }
}
//6. Fill the entire screen with a background color

void fillScreen(uint16_t color)
{
	fillRect(0, 0,  width, height, color);
}

void fillRect(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w, int16_t h, 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i, n, cnt, buf_size;
	if ((x >= width) || (y >= height))
		return;
	if ((x + w - 1) >= width)
		w = width - x;
	if ((y + h - 1) >= height)
		h = height - y;
	setAddrWindow(x, y, x + w - 1, y + h - 1);
	uint8_t r = (color & 0xF800) >> 11;
	uint8_t g = (color & 0x07E0) >> 5;
	uint8_t b = color & 0x001F;

	r = (r * 255) / 31;
	g = (g * 255) / 63;
	b = (b * 255) / 31;

	n = w*h*3;
	if (n <= 65535){
		cnt = 1;
		buf_size = n;
	}
	else {
		cnt = n/3;
		buf_size = 3;
		uint8_t min_cnt = n/65535+1;
		for (i=min_cnt; i < n/3; i++){
			if(n%i == 0){
				cnt = i;
				buf_size = n/i;
				break;
			}
		}
	}
	uint8_t frm_buf[buf_size];
	for (i=0; i < buf_size/3; i++)
	{
		frm_buf[i*3] = r;
		frm_buf[i*3+1] = g;
		frm_buf[i*3+2] = b;
	}
	DC_DATA();
	CS_A();
		while(cnt>0)
		{
			HAL_SPI_Transmit(&hspi1, frm_buf, buf_size, HAL_MAX_DELAY);

			cnt -= 1;
		}
		CS_D();

}

void setRotation(uint8_t r)
{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MADCTL);
	uint8_t rotation = r % 4; // can't be higher than 3
	switch (rotation) {
	case 0:
		ILI9488_SendData(MADCTL_MX | MADCTL_BGR);
		width = ILI9488_TFTWIDTH;
		height = ILI9488_TFTHEIGHT;
		break;
	case 1:
		ILI9488_SendData(MADCTL_MV | MADCTL_BGR);
		width = ILI9488_TFTHEIGHT;
		height = ILI9488_TFTWIDTH;
		break;
	case 2:
		ILI9488_SendData(MADCTL_MY | MADCTL_BGR);
		width = ILI9488_TFTWIDTH;
		height = ILI9488_TFTHEIGHT;
		break;
	case 3:
		ILI9488_SendData(MADCTL_MX | MADCTL_MY | MADCTL_MV | MADCTL_BGR);
		width = ILI9488_TFTHEIGHT;
		height = ILI9488_TFTWIDTH;
		break;
	}

}

void invertDisplay(uint8_t i)
{

	ILI9488_SendCommand(i ? ILI9488_INVON : ILI9488_INVOFF);

}
uint16_t color565(uint8_t r, uint8_t g, uint8_t b)
{
	return ((r & 0xF8) << 8) | ((g & 0xFC) << 3) | (b >> 3);
}

//11. Text printing functions
void drawChar(int16_t x, int16_t y, unsigned char c, uint16_t color, uint16_t bg, uint8_t size)
{
	uint8_t font_size;
	font_size = size;
	if(rotationNum == 1 || rotationNum ==3)
	{
		if((x >= ILI9488_TFTWIDTH)            || // Clip right
     (y >= ILI9488_TFTHEIGHT)           || // Clip bottom
     ((x + 6 * font_size - 1) < 0) || // Clip left
     ((y + 8 * font_size - 1) < 0))   // Clip top
    return;
	}
	else
	{
		if((y >= ILI9488_TFTWIDTH)            || // Clip right
     (x >= ILI9488_TFTHEIGHT)           || // Clip bottom
     ((y + 6 * font_size - 1) < 0) || // Clip left
     ((x + 8 * font_size - 1) < 0))   // Clip top
    return;
	}

  if(!_cp437 && (c >= 176)) c++; // Handle 'classic' charset behavior

  for (int8_t i=0; i<6; i++ ) {
    uint8_t line;
    if (i == 5)
      line = 0x0;
    else
      line = pgm_read_byte(font1+(c*5)+i);
    for (int8_t j = 0; j<8; j++) {
      if (line & 0x1) {
        if (font_size == 1) // default size
        	drawPixel(x+i, y+j, color);
        else {  // big size
        	fillRect(x+(i*font_size), y+(j*font_size), font_size, font_size, color);
        }
      } else if (bg != color) {
        if (font_size == 1) // default size
        	drawPixel(x+i, y+j, bg);
        else {  // big size
        	fillRect(x+(i*font_size), y+(j*font_size), font_size, font_size, bg);
        }
      }
      line >>= 1;
    }
  }
}
void ILI9488_printText(char text[], 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uint16_t bg, uint8_t size)
{
	int16_t offset;
	offset = size*6;

	for(uint16_t i=0; i<40 && text[i]!=NULL; i++)
	{
		drawChar(x+(offset*i), y, text[i],color,bg,size);
	}
}
void testLines(uint8_t color)
{

	unsigned long start, t;
	int x1, y1, x2, y2, w = width, h = height;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x1 = y1 = 0;
	y2 = h - 1;

	for (x2 = 0; x2 < w; x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x2 = w - 1;
	for (y2 = 0; y2 < h; y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x1 = w - 1;
	y1 = 0;
	y2 = h - 1;

	for (x2 = 0; x2 < w; x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x2 = 0;
	for (y2 = 0; y2 < h; y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x1 = 0;
	y1 = h - 1;
	y2 = 0;

	for (x2 = 0; x2 < w; x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x2 = w - 1;
	for (y2 = 0; y2 < h; y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x1 = w - 1;
	y1 = h - 1;
	y2 = 0;

	for (x2 = 0; x2 < w; x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x2 = 0;
	for (y2 = 0; y2 < h; y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

void write16BitColor(uint16_t color)
{

	  uint8_t r = (color & 0xF800) >> 11;
	  uint8_t g = (color & 0x07E0) >> 5;
	  uint8_t b = color & 0x001F;

	  r = (r * 255) / 31;
	  g = (g * 255) / 63;
	  b = (b * 255) / 31;
	  uint8_t data[3] = {r, g, b};
	  ILI9488_SendData_Multi(data, 3);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 *)&r, 1, 10);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 *)&g, 1, 10);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 *)&b, 1, 10);

}

添加ili9488.h:

/*
 * ili9488.h
 *
 *  Created on: Dec 14, 2021
 *      Author: timagr615
 */

#ifndef INC_ILI9488_H_
#define INC_ILI9488_H_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RST_A() HAL_GPIO_WritePin(TFT_RST_GPIO_Port,TFT_RST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RST_D() HAL_GPIO_WritePin(TFT_RST_GPIO_Port,TFT_RST_Pin,GPIO_PIN_SET)
#define CS_A() HAL_GPIO_WritePin(TFT_CS_GPIO_Port,TFT_CS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CS_D() HAL_GPIO_WritePin(TFT_CS_GPIO_Port,TFT_CS_Pin,GPIO_PIN_SET)
#define DC_COMMAND() HAL_GPIO_WritePin(TFT_DC_GPIO_Port,TFT_DC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DC_DATA() HAL_GPIO_WritePin(TFT_DC_GPIO_Port,TFT_DC_Pin,GPIO_PIN_SET)

#define ILI9488_TFTWIDTH  320
#define ILI9488_TFTHEIGHT 480
#define ILI9488_PIXEL_COUNT	ILI9488_TFTWIDTH * ILI9488_TFTHEIGHT

#define ILI9488_NOP     0x00
#define ILI9488_SWRESET 0x01
#define ILI9488_RDDID   0x04
#define ILI9488_RDDST   0x09

#define ILI9488_SLPIN   0x10
#define ILI9488_SLPOUT  0x11
#define ILI9488_PTLON   0x12
#define ILI9488_NORON   0x13

#define ILI9488_RDMODE  0x0A
#define ILI9488_RDMADCTL  0x0B
#define ILI9488_RDPIXFMT  0x0C
#define ILI9488_RDIMGFMT  0x0D
#define ILI9488_RDSELFDIAG  0x0F

#define ILI9488_INVOFF  0x20
#define ILI9488_INVON   0x21
#define ILI9488_GAMMASET 0x26
#define ILI9488_DISPOFF 0x28
#define ILI9488_DISPON  0x29

#define ILI9488_CASET   0x2A
#define ILI9488_PASET   0x2B
#define ILI9488_RAMWR   0x2C
#define ILI9488_RAMRD   0x2E

#define ILI9488_PTLAR   0x30
#define ILI9488_MADCTL  0x36
#define ILI9488_PIXFMT  0x3A

#define ILI9488_FRMCTR1 0xB1
#define ILI9488_FRMCTR2 0xB2
#define ILI9488_FRMCTR3 0xB3
#define ILI9488_INVCTR  0xB4
#define ILI9488_DFUNCTR 0xB6

#define ILI9488_PWCTR1  0xC0
#define ILI9488_PWCTR2  0xC1
#define ILI9488_PWCTR3  0xC2
#define ILI9488_PWCTR4  0xC3
#define ILI9488_PWCTR5  0xC4
#define ILI9488_VMCTR1  0xC5
#define ILI9488_VMCTR2  0xC7

#define ILI9488_RDID1   0xDA
#define ILI9488_RDID2   0xDB
#define ILI9488_RDID3   0xDC
#define ILI9488_RDID4   0xDD

#define ILI9488_GMCTRP1 0xE0
#define ILI9488_GMCTRN1 0xE1
/*
#define ILI9488_PWCTR6  0xFC
*/

// Color definitions
#define ILI9488_BLACK      			0x0000      /*   0,   0,   0 */
#define ILI9488_NAVY				0x000F      /*   0,   0, 128 */
#define ILI9488_DARKGREEN   		0x03E0      /*   0, 128,   0 */
#define ILI9488_DARKCYAN    		0x03EF      /*   0, 128, 128 */
#define ILI9488_MAROON      		0x7800      /* 128,   0,   0 */
#define ILI9488_PURPLE      		0x780F      /* 128,   0, 128 */
#define ILI9488_OLIVE       			0x7BE0      /* 128, 128,   0 */
#define ILI9488_LIGHTGREY   		0xC618      /* 192, 192, 192 */
#define ILI9488_DARKGREY    		0x7BEF      /* 128, 128, 128 */
#define ILI9488_BLUE        			0x001F      /*   0,   0, 255 */
#define ILI9488_GREEN       		0x07E0      /*   0, 255,   0 */
#define ILI9488_CYAN        			0x07FF      /*   0, 255, 255 */
#define ILI9488_RED         			0xF800      /* 255,   0,   0 */
#define ILI9488_MAGENTA     		0xF81F      /* 255,   0, 255 */
#define ILI9488_YELLOW      		0xFFE0      /* 255, 255,   0 */
#define ILI9488_WHITE       			0xFFFF      /* 255, 255, 255 */
#define ILI9488_ORANGE      		0xFD20      /* 255, 165,   0 */
#define ILI9488_GREENYELLOW 	0xAFE5      /* 173, 255,  47 */
#define ILI9488_PINK        			0xF81F

#define	TFT9341_BLACK   0x0000
#define	TFT9341_BLUE    0x001F
#define	TFT9341_RED     0xF800
#define	TFT9341_GREEN   0x07E0
#define TFT9341_CYAN    0x07FF
#define TFT9341_MAGENTA 0xF81F
#define TFT9341_YELLOW  0xFFE0
#define TFT9341_WHITE   0xFFFF
#define MADCTL_MY  0x80
#define MADCTL_MX  0x40
#define MADCTL_MV  0x20
#define MADCTL_ML  0x10
#define MADCTL_RGB 0x00
#define MADCTL_BGR 0x08
#define MADCTL_MH  0x04

#define swap(a, b) { int16_t t = a; a = b; b = t; }
#define pgm_read_byte(addr) (*(const unsigned char *)(addr))
#define min(a,b) (((a)<(b))?(a):(b))

//***** Functions prototypes *****//
//1. Write Command to LCD
void ILI9341_SendCommand(uint8_t com);
//2. Write data to LCD
void ILI9341_SendData(uint8_t data);
//2.2 Write multiple/DMA
void ILI9488_SendData_Multi(uint8_t *buff, size_t buff_size);

//void ILI9488_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LcdHandle, GPIO_TypeDef *csPORT, uint16_t csPIN, GPIO_TypeDef *dcPORT, uint16_t dcPIN, GPIO_TypeDef *resetPORT, uint16_t resetPIN);
void ILI9488_Init();
void setAddrWindow(uint16_t x0, uint16_t y0, uint16_t x1, uint16_t y1);
void setScrollArea(uint16_t topFixedArea, uint16_t bottomFixedArea);
void scroll(uint16_t pixels);
void pushColor(uint16_t color);
void pushColors(uint16_t *data, uint8_t len, uint8_t first);
void drawImage(const uint8_t* img, 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void fillScreen(uint16_t color);

void drawPixel(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void drawFastVLine(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h, uint16_t color);
void drawFastHLine(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w, uint16_t color);
void drawLin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x1, int16_t y1,uint16_t color);
void writeLin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x1, int16_t y1,uint16_t color);
void fillRect(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w, int16_t h, uint16_t color);

void setRotation(uint8_t r);
void invertDisplay(uint8_t  i);
uint16_t color565(uint8_t r, uint8_t g, uint8_t b);
void drawChar(int16_t x, int16_t y, unsigned char c, uint16_t color, uint16_t bg, uint8_t size);
void ILI9488_printText(char text[], 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uint16_t bg, uint8_t size);

void write16BitColor(uint16_t color);

void testLines(uint8_t color);

#endif /* INC_ILI9488_H_ */

在主函数中添加头文件引用以及相关代码如下:

 /* USER CODE BEGIN 2 */
	 ILI9488_Init();

  HAL_Delay(1000);
  setRotation(0);
  char badmpu[] = "HELLO EEWORLD";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fillScreen(ILI9488_WHITE);
	ILI9488_printText(badmpu,10,10,ILI9488_BLACK,ILI9488_WHITE,1);
	ILI9488_printText(badmpu,10,20,ILI9488_BLUE,ILI9488_WHITE,2);
	ILI9488_printText(badmpu,10,50,ILI9488_GREEN,ILI9488_WHITE,3);
	ILI9488_printText(badmpu,10,50,ILI9488_RED,ILI9488_WHITE,4);
	//testLines(ILI9488_BLUE);
  /* USER CODE END 2 */

最后编译下载,效果如下:

 至此用Spi驱动ili9488已经成功,以后就不用去打开串口助手查看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SPI驱动ILI9488,并移植ILI9488实现,有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兄弟,你开挂呀,感谢神一般的回复。感谢关注!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