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罗技K260键盘套装改锂电池供电及加工作指示

楼主:
过年放假,难得没有太多事情,有时间可以做点别的。看到手边的罗技K260无线键盘,就想改造一下。

K260使用了两个AAA电池供电,虽说K260省电已经做的很不错,但是为了环保,以及避免电池没电时找不到电池更换,还有电池漏液造成的腐蚀,就想改成锂电池供电。

键盘很容易拆开,取下反面的十多颗螺丝,用撬棒稍微用力把外壳的卡扣松开,就可以轻松把后盖取下

拆开后可以看到按键部分分三层,一层是按键部分,另外两层分别是按键的行列电路。这也是薄膜键盘的标准结构。

主控芯片使用了 nordic 的 nrf31504,这是nordic公司的一颗集成增强8051内核的2.4G无线收发器,带有16K ROM和512字节RAM。在nordic的网站上已经搜索不到这个芯片,估计已经停产了。

比较有趣的是天线部分,居然把长度标上去了。

系统原来使用2节AAA电池供电,电压范围是2-3.2V,而主芯片 nrf31504的电源范围是 1.9-3.6V。使用锂电池供电(电压范围是3.3-4.2V),最简单方式就是加一个二极管,将电源降低0.6V,这样电源范围就是2.7-3.6V,可以满足电压要求。但是这样改造感觉缺少了一点趣味性,就想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增加一个LED根据电流指示工作状态,既能反映出工作状态,看起来也更有科技感。用万用表实测键盘的待机电流约35uA,发射时电流约5mA。电流可以通过电流传感器(如TI的INA180)转换为电压,但是春节期间无法打样,PCB打样焊接周期也较长,又不想继续等待,就想还有没有其它方式。考虑到键盘的功耗很低,如果把LED串联到电源中,也是可以满足功耗要求,但是电压就不够了,这时就需要提高供电的电压才行。一颗红色LED导通压降约1.5V,黄色和普通绿色LED约1.8V,蓝色白色LED的压降较高,约2.3-2.7V。这样算下来,使用5V左右供电在串联一个黄色LED正合适,这样的话使用移动电源或TWS耳机充电盒的主板,就可以实现充电管理和升压两个功能,既简单又能满足要求。

虽然键盘看起来很大,但是内部空间其实比较小。经过翻箱倒柜找了一圈,终于在箱底找出几个合适的元件。

电池,用了两种电池,并联以提高容量。一个140mAH,另一个200mAH。

这个圆柱形电池不知道大家认识不

拆开后是这样的。

移动电源主板,这个还是几年前社区网友老杨提供的。把USB座拆掉后,正好可以放在键盘的空隙中。

主要元件的布局

因为键盘是不透明的,为了让指示灯露出来,用电动螺丝刀和钻头,在适当的位置钻孔。充电指示灯处用1.8mm钻头,工作指示灯用3mm的LED,使用2.8mm的钻头。充电指示灯的空用热熔胶堵住,防止进灰进水,同时也能透光。

插入LED,并用胶水固定。

再焊接各部分导线

用透明胶带固定电源板和导线

最后测试一下充电和键盘功能,没有问题就可以将后盖装回去。下面是改装后的效果:

充电指示灯效果。

待机时指示灯状态,每秒唤醒10次左右。

d76a6695037ea39c862d1ed13b2bb6e2

按下键盘,指示灯状态,可以看到按键后不会立即休眠。

9c70d7fbc0972544905efe6c55853c96~3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

虽然2个电池并起来容量340mAH也不算大,效果看起来挺好

网友A:
搞复杂了,也不环保。

我的办法是直接从电池座上引两根线正负分颜色,加插座(排母剪一下),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引线端加插头(排针剪一下)。充电板外置公用(不需要每个都加),磷酸铁锂电池没电了就换一个,换下来的充电,不耽误用。

注意是磷酸铁锂电池,锂离子电池电压有点高,可能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复杂了,也不环保。 我的办法是直接从电池座上引两根线正负分颜色,加插座(排母剪一下),采用磷酸铁 ...

磷酸铁锂电池直接供电电压可以,一是手头上没有,另外驱动LED电压就不够了,外置充电器有时还是不方便。这次主要还是旧物利用,用最简单方式解决问题。

网友B:
改装的挺好的,不同容量的锂电池最好不要并联,还有就是发光二极管不同工种电流的压降是不同的,会造成MCU端电压小幅波动。照片拍的不错,是手机的微距还是相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装的挺好的,不同容量的锂电池最好不要并联,还有就是发光二极管不同工种电流的压降是不同的,会造成MCU ...

主要还是功耗小,电压波动一点点没啥影响。这是用手机拍的,只要不放大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厉害呀

但是我还是用机械键盘比较舒适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呀  但是我还是用机械键盘比较舒适内~

机械键盘也可以改造

网友D:
装上会不会挤压?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上会不会挤压?注意安全

电池不会受挤压,不会有问题。

网友E:
那个圆柱电池,是不是和我的帖子里的电池是一种类型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1079-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圆柱电池,是不是和我的帖子里的电池是一种类型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1079-1-1.h ...

外封装不同,里面估计是差不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外封装不同,里面估计是差不多的。

那圆柱那种属于什么电池?

网友G:
啥时候做个有线改无线的教程啊?我特别想把我的有线键盘给改成无线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圆柱那种属于什么电池?

电子烟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啥时候做个有线改无线的教程啊?我特别想把我的有线键盘给改成无线键盘 。

网上看到有人分享过,要买一个蓝牙的转换板。有空研究一下能不能用其它方式改一个。

网友H:
有点复杂了,但多动手做做这些设计确实是不少的乐趣,哈哈。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点复杂了,但多动手做做这些设计确实是不少的乐趣,哈哈。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复杂吧,看着步骤比较多,其实方法很简单,主要就是找合适材料麻烦。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人爱好吧,挺不错的,可是我怎么没有DIY的意愿呢,也是做电子的,怎么就是提不起来DIY的兴趣呢  一直在怀疑做电子是不是被迫了,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网友I:
学习了 。有点复杂,但多动手做做这些设计确实是不少的乐趣。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有点复杂,但多动手做做这些设计确实是不少的乐趣。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复杂吧,看似步骤多,其实重要的地方就几个。

网友:
学习了,对于我来讲还是有点儿复杂,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J:
我倒是想把锂电池给改成干电池的,长期不用锂电池就挂了,而干电池就没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倒是想把锂电池给改成干电池的,长期不用锂电池就挂了,而干电池就没这毛病

干电池时间长了会漏液腐蚀

网友:
最喜欢这种DIY后看不出明显的DIY痕迹的东西了。赞个

网友G:
有没有有限键盘改无线的方案?除了加电池还要加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有限键盘改无线的方案?除了加电池还要加蓝牙。

网上有的,好像是用带usb和蓝牙的CHxxx(型号忘记了)单片机改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大佬牛掰啊,我也学习一下。回头改造改造我的那个老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啥时候做个有线改无线的教程啊?我特别想把我的有线键盘给改成无线键盘

以前看到网上有教程的,好像是用usb转蓝牙模块改造的,成本几十元。

网友:
学习了,新手菜鸟一个,多来论坛逛逛

网友:
大佬厉害,我的键盘是有线的,我想改造成无线的用。

网友:
you are the 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