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terix-Simplis~10~Monte Carlo

楼主:
SIMterix-Simplis~10~Monte Carlo

       在实际电路中,电阻,电容都有自己容差(Tolerance),在SS中也可以设置电阻电容的容差来达到预测电路运行结果的目的,首先咱们还是用最基础的电路将功能跑一遍。

1:用于容差分析的基本电路

       有了基础电路咱们在设置电阻的容差,首先先选择电阻(图2),设置所选择器件的容差(图3),在这里我们设置容差为0.1,代表电阻误差为±10% 。

图2:Tolerance 设置1

图3:tolerance 设置2

图4:tolerance 设置3

在这里先回顾下电阻色环知识

电阻色环识别表

绿

5%

10%

       咱们可以按照实际电路去设置电阻的精度,在设置完电阻的容差后就可以开始设置仿真类型了。步骤:simulato -》choose analysis

图5:Monte Carlo 定义

图6:选择Monte Carlo

       选择Number of steps 设置仿真多少次,number of cores 设置用多少个核仿真。设置完毕点击ok。直接run就能看运行结果。

图7:运行结果

       他除了可以在GUI里面设置也可以直接使用命令行进行设置,按F11,调出命令行。

命令行如下:

*monte设置仿真次数

.simulator SIMETRIX

.tran 20u 1m Sweep monte=10

.options noraw

.simulator DEFAULT

       考虑到不同批次匹配度不同,在SS中还能设置器件的匹配程度。

图8:器件容差匹配设置

       在View log File下可以看到器件的实际值,在整个值情况下的运行结果。如图9所示。

图9:器件运行实际值

参考文档:

SIMETRIX SIMULATOR REFERENCE MANUAL

网友A:
在这里先回顾下电阻色环知识

电阻色环识别表

绿

5%

10%

普及知识非常丰富 呀,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先回顾下电阻色环知识   电阻色环识别表 黑 ...

突然想到,就写进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最基础的电路将功能跑一遍,很好的。

只熟悉功能的话,没必要整太复杂的电路

网友C:
蒙特卡洛 确实有用 我们光学的 也是有大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蒙特卡洛 确实有用 我们光学的 也是有大用了

该不会事舜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