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流BL606P音视频开发板】二、RGB点灯,LED为BL702管教

楼主:
一、硬件及连接

BL606P开发板中有一颗RGB灯,以及4颗LED灯,硬件连接原理图分别如下

1、RGB灯的连接

IO引脚控制NMOS管点亮RGB灯,GPIO17、18、19分别对应R、G、B,输出高电平点亮,同时需要设置跳线帽JP6-8

跳线帽要插在RGB灯的远端。

  2、LED的连接

 分别采用BL702的GPIO23、17、14、9控制D9-D12,输出低电平点亮。

就BL606P来说,只能控制RGB灯了。

二、软件实现

控制BL606P的GPIO,参考官网提供的例程

 新建了led.c文件

具体代码如下:

/* 头文件包含 */
#include <aos/hal/gpio.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app_main.h"

void gpio_output_set(int port, int val)
{

    /* GPIO 推挽输出模式设置 */
    gpio_dev_t gpio = { 0, OUTPUT_PUSH_PULL, NULL };

    /* 设置 pin 脚,与管脚复用设置一致 */
    gpio.port = port;

    /* GPIO 初始化, 配置为输出模式 */
    int ret = hal_gpio_init(&gpio);

    if (ret == 0) {
        if (val) {
            /* IO 输出高电平 */
            ret =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
        } else {
            /* IO 输出低电平 */
            ret = hal_gpio_output_low(&gpio);
        }
    }

    /* GPIO 去初始化 */
    hal_gpio_finalize(&gpio);

}

在board_yoc_init函数中,设定GPIO引脚功能

 main函数中,采用预定义

#define	 R_On()		gpio_output_set(GPIO_PIN_17,1)
#define	 R_Off()	gpio_output_set(GPIO_PIN_17,0)

#define	 G_On()		gpio_output_set(GPIO_PIN_18,1)
#define	 G_Off()	gpio_output_set(GPIO_PIN_18,0)

#define	 B_On()		gpio_output_set(GPIO_PIN_19,1)
#define	 B_Off()	gpio_output_set(GPIO_PIN_19,0)

然后,实现RGB的三色转换

while(1){
		R_On();
		aos_msleep(500);
		R_Off();
		G_On();
		aos_msleep(500);
		G_Off();
		B_On();
		aos_msleep(500);
		B_Off();
	}

三、总结

板子上RGB灯,应该出现了硬件问题,在拔掉跳线帽的情况下依然是点亮的,颜色应该是灰度级别的半亮度

 由此初步判断RGB灯坏了,测量N-MOS的D极电压,都有0.8V,而RGB的阴极管教端,约有1.3v左右的电压

跳线帽合上后,可以看到R、G、B灯色的变化,但是不明显,因此也不传视频了。

由于手头没有热风枪,以及必要的器件,无法替换RGB灯。

整体来说,BL606P的开发板,硬件上感觉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或许也是测评的因素之一吧。

网友A:
控制BL606P的GPIO,看来官网提供的例程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BL606P的GPIO,看来官网提供的例程效果还行

可惜控制不了LED,没有BL7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