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OTION2GO套件】MCEDesigner软件的使用

楼主:
【iMOTION2GO套件】MCEDesigner软件的使用

上篇写的是软件从英飞凌官网那里如何下载及安装,同时也将官方的示例程序重新下载了一遍,但出现了下面图示的问题,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软件下载的版本不对,所以重新去官网确认了最新版本的软件重新安装了一遍,但还是一样。如下图所示:

后面就从MCEWizard软件重新开始一步一步地去操作,参数不变,但最后的生面文件重新保存在桌面单独一个文档里,再重新下载

居然可以了,但此时我还不是很清楚是为什么,只看到上图中提示里有程序固件与参数下载失败才想到去重新配置参数和保存文件。虽然是这样重新下载成功了,但还是想知道具体的原因,所以后面又一直去网上查找,最后只在网上有找到相似的开发板里有说是要自己重新生成固件,里面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以上是先说明了一个小问题,同时上篇也只是大概提到了下载的过程,没有具本的步骤,那下面就再详细地说明一下程序下载的步骤:

  1. 将DEMO的USB端口连接到电脑的USB接口上,连接好硬件;
  2. 打开程序下载软件MCEDesigner ,首次使用软件会有提示硬件连接的COM口,直接在电脑里查找就可以看到硬件是接在哪个COM口上,选好COM口后还会提示程序进制设置系统数据的类型,这些我是直接选择默认的。
  3. 完成上面步骤后软件就如下图所示界面,然后点击打开文件,选择新保存的文件,再点击打开对话框;

  1. 这一步是可以检查硬件是否连接到电脑或者说是软件是否能检测到硬件的存在,如下图箭头所指的COM3 UP旁边的圆点是绿色的则表示连接正常,否则未连好。

同时也可以从下图所示方法来更改COM口,这里也有硬件连接状况。

 5.点击软件工具栏里的TOOL- PROGRAMMER

6.下图界面上选择好相应的“2.TXT”和“ 3.LDF”文件,然后点击START后就可,再点击弹出对话框里的“是”和后面的“OK”,就完成的程序的下载。

网友:
做这么多IDE出来,还不如大家一致试用统一的开源工具

网友:
嗯,是的,如果有统一的开源工具,对使用者来说是好事,但英飞凌的MCE是有专利的,或许有他的专业所在吧。

网友:
开源工具用的是真的爽啊,提高开发效率,还减少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