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数字地、模拟地、系统地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临时画的图,不是使用的,我就是想知道,模拟地,数字地,和系统地,是不是这样区分的?是不是这样用0R电阻隔开的,谢谢

网友:
用0R电阻隔开不是唯一选项

网友A:
用0欧或电感或磁珠或小电容,,,

与的板子中是否高频有联系,比如,有高频时,可用磁珠把模拟和数字地,且一点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0欧或电感或磁珠或小电容,,, 与的板子中是否高频有联系,比如,有高频时,可用磁珠把模拟和数字地 ...

好的,我就是想确认下,三种地是不是这样区分的,然后三个地是不是各自覆铜,再通过电阻、或者磁珠单点接入系统地?

网友B:
地的切割不仅仅用磁珠或0R区分,还需注意电源/信号的电流返回路径,不然切割的地可能造成更大的信号干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的切割不仅仅用磁珠或0R区分,还需注意电源/信号的电流返回路径,不然切割的地可能造成更大的信号干挠。 ...

谢谢,但是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如下图这样,覆铜将这个图分成3个区域,你意思是不是信号/电源的返回路径,不要跑到“别人 的”区域去?

网友:
一般设计是用0欧或电感或磁珠来隔离的,主要看板子中是否有高频信号,有高频时,可用磁珠把模拟和数字地隔离,且一点共地

网友:
地的汇接处设置一个元件只是为了方便,未必一定得这么干,这么干往往是不大确定时才采用的办法。

网友:
这个小板子有必要区分吗?一般都是避免干扰才会划分

网友:
整板普通的情况下,布局合理的情况下,不需要分地设计,整块铺地就可以,减小地阻抗,和环路,高频滤波电容容量值要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