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测试项目(二)

楼主:
接着上期分享的,今天给大家继续分享森木磊石开关电源测试项目(二),将从负载调整率测试、输入缓慢变动测试、纹波及噪声测试,上升时间测试及下降时间测试等五个方面进行简述。

一、负载调整率测试
1、目的 :测试S.M.P.S. 在 AC LINE 一定而 OUTPUT LOAD 变动时, 其输出电压跟随变动之稳定性(常规定义≤±5%)。
2、使用仪器设备 :
(1) AC SOURCE / 交流电源;
(2) ELECTRONIC LOAD / 电子负载;
(3) DIGITAL VOLTAGE METER (DVM) / 数字式电压表。
3、测试条件 :

4、测试方法 :
(1) 依规格设定测试输入电压 AC LINE 和频率 FREQUENCY 值;
(2) 调整输出负载 LOAD 值;
(3) 记录待测品输出电压值是否在规格内;
(4) Load reg.=(输出电压的最大/小值(Vmax/min.)-输出电压的额定值(Vrate))/Vrate volt.*100%。
5、注意事项 :
(1) 测试前先将待测品热机, 待其输出电压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2) 负载调整率值是输入电压不变,输出负载变动时计算的值。

二、输入缓慢变动测试
1、目的:验证当输入电压偏低情形发生时, 待测品需能自我保护, 且不能有损坏现象。
2、使用仪器设备 :
(1) AC SOURCE / 交流电源;
(2) ELECTRONIC LOAD / 电子负载;
(3). AC POWER METER / 功率表;
3、测试条件 :
(1) 依 SPEC. 要求: 设定输入电压为 90Vac 或 180Vac 和输出负载 Max. Load。
4、测试方法 :
(1) 将待测品与输入电源和电子负载连接好, 且设定好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
(2) 逐步调降输入电压, 每次 3 Vac/每分钟;
(3) 记录电压值(包括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直到待测品自动当机为止;
(4) 设定好输入电压为 0Vac,逐步调升输入电压, 每次 3 Vac/每分钟, 直到待测品输出电压达到正常规格为止,记录电压启动时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值。
5、注意事项:
(1) 待测品在正常操作情况下不应有任何不稳动作发生, 以及失效情形;
(2) 产品当机和启动时的输入电压需小于输入电压范围下限值。

三、纹波及噪声测试
1、目的测试 S.M.P.S. 直流输出电压之纹波 RIPPLE 及噪声 NOISE(规格定义常规为≤输出电压的1%)。
2、使用仪器设备
(1) AC SOURCE / 交流电源;
(2) ELECTRONIC LOAD / 电子负载;
(3) OSCILLOSCOPE / 示波器;
(4) TEMP. CHAMBER / 温控室。
3、测试条件各种 LINE 和 LOAD 条件及温度条件, 各种输入电压、输出负载(Min.-MAX. LOAD)。
4、测试方法按测试回路接好各测试仪器,设备,以及待测品,测试电源在各种 LINE 和 LOAD,及温度条件之RIPPLE & NOISE( 下图为一典型输出  A: RIPPLE+NOISE; B: RIPPLE; C: NOISE)。

5、注意事项:
(1) 测试前先将待测输出并联SPEC. 规定的滤波电容, (通常为10uF/47uF电解电容;或钽电容及0.1uF陶瓷电容) 频宽限制依 SPEC. 而定(通常为20MHz);
(2) 应避免示波器探头本身干扰所产生的杂讯。

Fig2 Ripple & Noise -- 90Vac(60Hz) @ CC=0. 5A

、上升时间测试
1、目的:测试 S.M.P.S. POWER ON 时,各组输出从 10% ~ 90% POINT 之上升时间(常规定义为≤20mS)。
2、使用仪器设备 :
(1) AC SOURCE / 交流电源;
(2) ELECTRONIC LOAD / 电子负载;
(3) OSCILLOSCOPE / 示波器。
3、测试条件 :

4、测试方法 :
(1) 依规格设定 AC VOLTAGE, FREQUENCY AND LOAD ;
(2) SCOPE 的 CH1 接 Vo, 并设为 TRIGGER SOURCE, LEVEL 设定在 Vo 的 60% ~ 80% 较为妥当, TRIGGER SLOPE 设定在 "+",  TIME/DIV 和 VOLTS/DIV 则视输出电压情况而定;
(3) 用 CURSOR 中 "TIME",量测待测品各组输出从电压 10% 至 90% 之上升时间。
5、注意事项:测试前先将待测品处于冷机状态,待 BUCK Cap. 电荷放尽后进行测试。

Fig.3 Rise time -- 90Vac(60Hz) @ CC=0.5A

五、下降时间测试

1、目的:测试 S.M.P.S. POWER ON 时,各组输出从90% ~ 10% POINT 之下降时间(常规定义≥5mS)。

2、使用仪器设备 :

(1) AC SOURCE / 交流电源;

(2) ELECTRONIC LOAD / 电子负载;

(3)OSCILLOSCOPE / 示波器。

3、测试条件 :

4、测试方法 :

(1) 依规格设定 AC VOLTAGE, FREQUENCY AND LOAD;

(2) SCOPE 的 CH1 接 Vo, 并设为 TRIGGER SOURCE, LEVEL 设定在 Vo 的 60% ~ 80% 较为妥当, TRIGGER SLOPE 设定在 "-",  TIME/DIV和 VOLTS/DIV 则视输出电压情况而定;

(3) 用 CURSOR 中 "TIME",量测待测品各组输出从电压 90% 至 10% 之下降时间。

5、注意事项:测试前先将待测品热机, 待其输出电压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Fig.4 Fall time -- 90Vac(60Hz) @ CC=0.5A

免责申明:内容整理自网络,仅供交流学习使用,如有缺漏或错误,欢迎评论区指正或添加。

网友:
最后的验证输出电压跟随变动之稳定性在常规定义≤±5%还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