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电路分析

楼主:
 请教一下老师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EN引脚驱动IC, 通过控制左侧的开关,控制B极的电压 从而控制EN引脚控制IC工作或者停止工作,E点的电压到底由谁决定呢 是用12v减去 CE之间的电压 还是用B点电压减去BE的电压呢,还是说这两种算法得到的e点电压是相等的?

网友A: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该电路工作是可以工作,但负载两端电压无法达到电源电压(12V)。负载两端可以达到的电压与负载青重有关,越是重载(负载电阻小,或者负载电流大),所能达到的电压越低。

网友A:
E点电压显然比B点电压低,大约低0.7V。B点电压为电源电压(12V)减去10千欧电阻上的压降。10千欧电阻上之所以有压降,是因为10千欧电阻必须向三极管基极提供基极电流。

网友:
【E点的电压到底由谁决定呢 是用12v减去 CE之间的电压 还是用B点电压减去BE的电压呢,还是说这两种算法得到的e点电压是相等的? 】

二者是相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点电压显然比B点电压低,大约低0.7V。B点电压为电源电压(12V)减去10千欧电阻上的压降。10千欧电阻上之所以 ...

B点电压是应该等于12V减去两个10K欧姆电阻的压降和一个0.7V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该电路工作是可以工作,但负载两端电压无法达到电源电压(12V)。负载两端可以 ...

那这个三极管应该是处在放大区把? 如果处在饱和区的话 那么E点的电压就会是12V减去一个饱和导通压降很小比如0.2V,而B点会比E高0.7V,那么B点的电压必然需要12-0.2+0.7=12.5V,而B点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电压,所以CE之间的电压必然是比0.7V要高的,那我也有个疑问,会不会出现刚开始电路没有工作时,B电压等于12V,而E点电压是0,当电路导通之后,E电压就高上去了,如果到饱和导通,那E点电压就等于B点电压了,那三极管又自己关闭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点电压显然比B点电压低,大约低0.7V。B点电压为电源电压(12V)减去10千欧电阻上的压降。10千欧电阻上之所以 ...

或者我理解的是这个流入B的电流太小,根本使三极管达不到饱和导通,只能在放大区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点电压是应该等于12V减去两个10K欧姆电阻的压降和一个0.7V对吧?

【B点电压是应该等于12V减去两个10K欧姆电阻的压降和一个0.7V对吧? 】

我们说某点电压,是指该点对地电压。所以B点电压是12V减去一个10千欧电阻(联接在12V与B点之间那个)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三极管应该是处在放大区把? 如果处在饱和区的话 那么E点的电压就会是12V减去一个饱和导通压降很小 ...

【那这个三极管应该是处在放大区把?】

是的。该三极管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进入饱和。

网友:
可以工作,但是眼看你的IC对使能信号的电压要求,否则会烧坏IC

网友:
楼主电路是个射随器,能不能用取决于后级电路对EN点的电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