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OTION2GO套件】供电电路

楼主:
【iMOTION2GO套件】供电电路

iMOTION2go启动器套件旨在基于英飞凌的iMOTIONTM控制器和设计平台,提供一个易于使用的电机驱动解决方案。该电路板包含一个USB接口、一个DC/DC转换器、一个IMC控制器、一个IPM和一个三相BLDC电机,本人认为也是这套评估板的主要电路结构模块,如下图所示:

此套评估板在官方资料有说明是鉴于其纯粹的演示目的,重点是工具,该板不打算作为硬件设计的参考,当然为了更好地理解系统,原理图和布局的了解也是很有必要的。这里首先要了解下评估套件的供电路,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下面就是个人的电路分析理解,此套件的供电是DC供电,经过USB的VBUS- GND端口,直流的正极通过电感L1,C4滤波和二极管V1整流再到C8,此处电压为5V,此处到C3这部份是一个升压电路(如下面图中方框内),再经过C5、C6、C7、C9大电容的滤波与储能,达到稳定的+15VDC,以供后面的电机所用。供电部份的电路很清晰,并不复杂,但是很重要,有人将所有的用电器中的电源比喻作用电器的心脏,如果一个电路的供电不稳定,那后续的电路肯定就无法正常地工作。

下面是PCB图,此电路布线在PCB的底部,要放大仔细地看才会看得清楚。

此电路原理图对应在此评估板里的实物如下图所示:

从套件的实物图中看,个人觉得在所有器件中,电源供电部份的电子元器件(除集成IC外)整体会比较其它部份电路的元件大一些,这也说明了,供电电路的重要性。

网友A:
看着是比其他的电容封装都大,是和电源电路需要的电容的容量和耐压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比其他的电容封装都大,是和电源电路需要的电容的容量和耐压有关系吧?

确实是这个原因,高功率的好像都得大一些。

网友:
电源部分主要走的功率比较大,所以一些元器件会大一些,因为大的性能更稳定更好。

网友:
相对来说风机的功耗还是比较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比其他的电容封装都大,是和电源电路需要的电容的容量和耐压有关系吧?

耐压也是一方面。

网友:
以上大家说得都有道理的。

网友:
这个英飞凌的看着比较精致的样子,我其实也想了解一下。电机控制感觉还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