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ARM+FPGA架构之作MYD-JX8MMA7开发板】烧录系统

楼主:
前言

默认开发板可能并没有烧录系统,或者需要更新系统,则需要先烧录系统,使用UUU方式烧录非常便捷。

过程

准备开发板;

TYPE-C线,连接J7 USB_C DRP和电脑;

准备烧录工具:UUU 烧录文件包(03_Tools/Tools/MYD_JX8MMA7_UUU.zip)解压;

接上12V电源,注意要接上转接插头,否则会解除不良。

J3的TTL调试串口可以接上,查看下载过程打印。

选择启动模式,将拨码开关拨到 USB 下载模式 SW1(10XX)。

复制

imx-boot-myd-jx8mma7-sd.bin-flash_evk

myir-image-full-myd-jx8mma7.wic

到03_Tools\MYD_JX8MMA7_UUU下(默认已经有了,如果有更新覆盖即可)

双击myd-jx8mma7.vbs

烧录过程中串口打印如下

烧录完成自动退出。

断电,切换到eMMC启动 SW1(01XX)。

上电

可以看到串口打印,HDMI显示

参考

01_Documents\User_manual\Chinese\MYD-JX8MMA7 软件开发指南.pdf

总结

UUU烧录非常简单,使用USB口,一键即可烧录。

网友A:
开发板默认是没有系统的?你说的系统是Linux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默认是没有系统的?你说的系统是Linux系统?

是的

网友:
楼主大佬,精通linux,还会fpga,利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