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泄放电阻应该取多大的?

楼主:
电路中的泄放电阻应该取多大的?想用7个1uf的电容并联做一个充电电路,那位老师指点一下呢

网友:
这种电容降压电路最好不要使用,太危险。人体若是接触到图中的电池,有可能触电。

网友:
并联于7uF电容两端的电阻,其目的是在该电路脱离220V交流市电后让电容放电,以免人体接触电容两端而被电击。所以该电阻的数值与你要求多长时间把电容放电到安全电压有关。若是较长时间(例如10秒)放电完毕,电阻就可以用得比较大。

网友:
此电路的危险,主要并不在于人体在电路脱离交流市电后接触到电容两端,人体在电路工作时接触电池的某一端的可能性更大,而电路工作时人体接触到电池一端就有可能触电造成生命危险。

网友A:
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个电路来为电池充电,并且采用了充电时人体不可能接触电池的机械结构,那么泄放电阻的数值取决于你要求多少时间把电容两端电压放到没有危险。假定要求10秒钟电容放电到没有危险,那么就取RC时间常数为10秒的三分之一、

网友B:
光电容不行吧,应该是阻容降压电路,加上电阻好点。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个电路来为电池充电,并且采用了充电时人体不可能接触电池的机械结构,那么泄放电阻的数值 ...

重点【RC时间常数取要求时间的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电容不行吧,应该是阻容降压电路,加上电阻好点。安全

直接用阻容降压电路给电池充电?

网友:
泄放电阻一般选用2K--5K的功率要考虑后端电路负载情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