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屏EMC设计

楼主:
请教下,显示屏接口那么多线,那么它的EMC该如何设计? 谢谢!

网友:
问题其实有点大,只能泛泛地说了

首先要分析干扰源、辐射源,,

网友:
要分析各种信号电缆输入输出线、电源输入输出线的分布情况

比如由开关电源,控制卡上的晶振产生的电磁辐射会在内部电缆间相互耦合,辐射通道,

然后传导出去形成传导干扰,这些最有可能是辐射发射的源头,,,

网友:
泛泛说意义不大,原则是必须区别连线的性质和产品设计执行的标准。

网友:
并行接口吗?建议每一个数据线都并联一个小电阻,对静电方面还是见过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