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CB1】搭建网络共享打印服务器

楼主:
  打印服务器提供简单而高效的网络打印解决方案。打印服务器一端连接打印机,一端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连接局域网,打印服务器能为局域网内所有用户提供共享打印。连接局域网内电脑无数量限制,使多个用户可以共享使用一台共享打印机进行打印,极大地提高了打印机利用率。

用BIGTREETECH CB1搭建网络共享打印服务器的优点:和电脑连接打印机网络共享的方式相比,开发板搭建的打印服务器具有放置位置无限制,低成本、体积小,功耗低等特点。
网络共享打印服务器的网络拓扑图

我的打印机型号是HP LaserJet P1008,和开发板连接的实物图。

-----------------------------------------------------------
在Linux上安装HP打印机有两种方法
一,在HP官网下载安装包,按照提示进行安装,这是推荐的方式。
二,下载HP驱动包hplip,然后安装打印共享程序cups。

方法一:在HP官网下载安装包,按照提示进行安装,这是HP推荐的方式(但我没有成功)
首先进入下列网址下载HPLIP软件。
https://developers.hp.com/hp-linux-imaging-and-printing/gethplip
在---select distros---选择发行版下选择Debian,然后Download HPLIP>>

根据不同的Linux版本,下载不同的文件,我下载的是hplip-3.22.10.run这个版本的文件。
安装说明在下面, click here for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安装步骤:
Step 1: Download the Automatic Installer (.run file)Download HPLIP 3.22.10:
下载自动安装程序(.run文件)下载HPLIP 3.22.10:
Step 2: Run the Automatic Installer
运行自动安装程序
Step 3: Select the Install Type
选择安装类型
自动(输入“a”)或自定义(输入“c”)。我们建议大多数用户选择自动安装模式。

Step 4: Verify your Linux Distribution
验证您的Linux发行版
确保安装程序检测到正确的Linux发行版。不同的Linux版本使用不同的安装过程。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版本,安装程序可能会失败。
Step 5: Enter Your root/Superuser User Password
输入您的root/超级用户用户密码
Step 6: Read the Installation Notes
阅读安装说明
Step 7: Detect Any Missing Dependencies
检测任何丢失的依赖项
Step 8: Download and Install Any Missing Dependencies
下载并安装任何缺失的依赖项
我在这里有几个warning警告

Step 9: './configure' and 'make' will run
./configure和make将运行
./configure准备安装HPLIP,并且验证您的系统是否具有HPLIP所需的所有依赖项。

然后执行“make”。为您的系统生成编译(“构建”)HPLIP。
我在这里出现错误,无法正常“make”。其他网友如果正常的可以继续往下看步骤。

Step 10: 'make install' is Run
Using 'hp-setup' to configure your printer
使用“hp setup”配置打印机
Step 11: Select How Your Printer will be Connected to Your Computer
选择打印机与计算机的连接方式
Step 12: Select the Printer to be Configured
选择要配置的打印机
Step 13: Select the PPD file (or driver) to be Used for Your Printer
选择要用于打印机的PPD文件(或驱动程序)
Step 14: Confirm the Printer Settings and Finish the Configuration Process
确认打印机设置并完成配置过程

方法二:安装HP驱动包hplip,然后安装并设置打印共享程序cups。
1,安装HP驱动包hplip
sudo apt-get install hplip
sudo hp-setup -i 然后按回车,然后按d进行下载。

安装成功后会打印测试页

2,安装并设置打印共享程序cups
安装cups
sudo apt install cups

配置cups
  在安装好cups,但未配置之前,用户只可以使用本地访问cups服务,需要手动设置config文件来添加其它用户和地址的访问权限。
cd /etc/cups
sudo nano cupsd.conf
需要改动4处地方。
①将Listen localhost:631 改为Listen 631
②Restrict access to the server...的 Order allow,deny下添加 Allow all
③Restrict access to the admin pages...的 Order allow,deny下添加 Allow all 。
④Restrict access to configuration files..的 Order allow,deny下添加 Allow all 。

然后Ctrl+X,Y,回车保存。

重启服务
sudo service cups restart

设置cups
输入你的IP地址:端口号,我的是http://192.168.1.3:631,如果要跳转https就确认跳转。
1,添加打印机

2,勾选共享此打印机

3,设置打印机选项,设置成A4纸

4,可以打印测试页,并记住这个web页地址

我的地址是http://192.168.1.3:631/printers/HP_LaserJet_P1008

在Windows上添加打印机
1,在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设备和打印机页面,右键点击添加打印机,选择添加网络打印机.....

2,然后选择打印机驱动

3,成功添加并打印测试页,到此同一个局域网内都可以使用这个共享打印机了。

总结:在Linux下搭建网络共享打印服务器比在Windows下要麻烦很多。但好在是此方案是基于Linux系统,可扩展性强,功耗低,体积小,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成熟的产品。

网友A:
目前的打印机好像挺多都可以共享的吧?还是说有那种本地打印机必须连电脑才能打印?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打印机好像挺多都可以共享的吧?还是说有那种本地打印机必须连电脑才能打印?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现在的打印机有的带网络共享功能,要是打印机带网口或WIFI就是支持共享打印,但是老式的打印机只有一个USB数据口,就只能用我的这种方式共享打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打印机有的带网络共享功能,要是打印机带网口或WIFI就是支持共享打印,但是老式的打印机只有一个US ...

这种升级也挺好的,可以省得升级打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