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一份整流桥的选型和功耗计算

楼主:
最后这个平均电流除以2是不是错了?不是流经一个电流吗

网友:
【最后这个平均电流除以2是不是错了?】

是错了。不应该除以2。

网友:
图中标注得很清楚:要计算的是【整流桥损耗】,即四个二极管总损耗。交流正半周,通过电流是平均电流,压降是两个二极管压降,交流负半周,通过电流仍是平均电流,压降是另两个二极管压降。

网友:
首帖所述,没有考虑滤波电路。实际上,滤波电路对整流管工作影响很大。常用的电容输入式滤波电路,通过整流管的电流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个个脉冲,其有效值比平均值高得多,而电感输入式滤波则刚好相反。

网友:
桥式整流电路在正负半周各有两个管子导通,这两个管子处于串联态,流过的电流相同,可不能说“分担电流”,自然不能说要除以2了。计算桥堆损耗时,要考虑两个管子的总损耗,除以2后只是一个管子的损耗,楼主帖中引用的内容没有表述正确。

网友:
没有错。每个二极管只有半周的导通时间,平均下来,流经它的电流就是总平均电流的一半

网友:
直接仿真里画个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