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地检测电路,网上有一份大概的工作原理,不太看得懂

楼主:
是否说得对?特别电路与大地不连接时,意味着N线相对于大地也是高压吧,L线负半周啥情况?

网友:
我也来看看,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设计,不懂啊!学习学习别人的设计

网友:
特别是电路与大地不接时,N线是不是相对于大地是一个220VAC的负压?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A:
【是否说得对?】

不对。

从原图看,L线与N线之间经过C8、C12、R4、R9(对称的)联接两个反串联的稳压管DZ1和DZ2。交流的正半周期或者负半周期,两个稳压管总是一个导通一个反向击穿,两个稳压管两端电压不超过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说得对?】 不对。 从原图看,L线与N线之间经过C8、C12、R4、R9(对称的)联接两个反串联的稳压 ...

您看下这样描述呢:

1)电路与大地GND_VCC连接时,N线与大地电压差几乎没有,则在连接大地时一般只检测Lx的信号,L线正半周时,被稳压管钳位至5V,负半周时,被大地GND_VCC通过二极管D5钳位。

2)电路与大地GND_VCC不连接时,此时N线与大地GND_VCC存在电压差,L线和N线之间在不同半周时,分别通过R7-GND-D4以及R6-GND-D5相连,从而Lx和Nx之间形成正半周信号给DS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看下这样描述呢: 1)电路与大地GND_VCC连接时,N线与大地电压差几乎没有,则在连接大地时一般只检 ...

此电路未说明VCC-5V与GND-VCC之间的负载是否由这些稳压管和整流管供电。实际上,因为串联了电容和电阻,且电容数值较小(4700pF)电阻数值较大(2M),该电路能够供出的电流很小。如果GND-VCC确实接大地,那么N线与大地之间电压很小(几V,不超过十几V),能够供出的电流就更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看下这样描述呢: 1)电路与大地GND_VCC连接时,N线与大地电压差几乎没有,则在连接大地时一般只检 ...

所以,该电路通过检测哪个量(电压或者电流)来判断是否接地,真想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该电路通过检测哪个量(电压或者电流)来判断是否接地,真想不出来。

从之前调试来看应该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之前调试来看应该是电压

测量Nx与Lx之间的电压,恐怕不能判断GND-VCC与大地之间是否良好联接。要判断GND-VCC与大地是否良好联接,只能测量Nx或者Lx与大地之间的电压。可是,测量Nx或者Lx与大地之间的电压,测量电路必须有一端接大地才能够测量出来。测量电路有一端接大地,那么为何不把GND-VCC良好接地(GND-VCC接到这根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之前调试来看应该是电压

只有一种情况,即测量电路经过较大电阻接大地(例如经过人体),这种情况不要求测量电路接地良好,但可以测量出Nx或者Lx对大地电压。这是因为测量电路输入电流可以非常小。不过,测量电路经过较大电阻接大地,这个接大地的线就不是很可靠,判断GND-VCC是否良好接地的结果也就不是很可靠。

网友C:
电路不全,分析也就没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全,分析也就没啥意义。

这块功能电路就这么多,后面两个信号是送到MCU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未说明VCC-5V与GND-VCC之间的负载是否由这些稳压管和整流管供电。实际上,因为串联了电容和电阻, ...

那想问一下,最开始的C8和R4等阻容是干什么的?感觉听老师分析过,这歌检测电路功能不太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想问一下,最开始的C8和R4等阻容是干什么的?感觉听老师分析过,这歌检测电路功能不太完善

C8、R4、C12、R9是为了使交流市电对Nx和Lx具有足够高的阻抗,注意电阻都是兆欧。如果C8、R4、C12、R9阻抗比较低(电阻小而电容大),那么Lx和Nx近似与交流市电直接联接,人体接触Lx或Nx就有触电危险。有R4等之后,即使人体与Lx接触,电流不过零点几毫安,人体没有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想问一下,最开始的C8和R4等阻容是干什么的?感觉听老师分析过,这歌检测电路功能不太完善

即使不考虑人体接触Lx或者Nx,注意DZ1和DZ2击穿电压仅5.1V。如果C8R4C12R9都是直接联接(短路),那么220V交流作用在DZ1和DZ2上,将流过很大电流,不仅DZ1DZ2会烧毁,恐怕空气开关都要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不考虑人体接触Lx或者Nx,注意DZ1和DZ2击穿电压仅5.1V。如果C8R4C12R9都是直接联接(短路),那么220V ...

明白了,算是一种安规措施,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