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硬件参数计算

楼主:
设计目标:2kW LLC方案

谐振频率:90kHz

频率范围:60kHz-200kHz

网友:
你可以去试试某些在线仿真器 里面有例程~

网友:
输入输出参数没说多少,比如输出多少V

LLC的谐振频率就是工作频率,就是楼主说的90kHz

工作频率会工作在一个区域内,超出区域的上下界,出现保护甚至炸机,计算应该很多电源书籍上有介绍。

网友:
其他硬件参数计算,比较应该是比较麻烦的

想让LLC工作在某一个频率下,就设计最佳频率点为多少,然后去设计谐振电感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