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航标小编分享使用连接器需要注意的四大重点

楼主:
连接器一般由插头和插座组成,其中插头也称为自由端连接器,插座也称为固定连接器。 电路的连接和断开是通过插头、插座和插拔来实现的,因此产生了各种插头和插座的连接方式。 许多运营商都明白这一点。 以下主要是金航标kinghelm小编针对使用分析的注意事项:

一、端接
1、电源连接器端接时,应严格按照相应的端接规范或要求进行端接和检查,并按相应的接点编号进行端接。 所选择的电缆和电线之间的绝缘层厚度应与触点之间的距离相匹配,电缆线芯应与触点的端子相匹配。  ,且触点压接孔之间禁止交叉平行加工;  /2、焊接时,应根据裸线直径选择相应功率的电烙铁,每个触点的焊接时间一般不超过5s。 注意不要让助焊剂渗入绝缘体,以免造成产品绝缘电阻下降;

二、插前检查
1、电源连接器的型号、代号、序列号、插头位置和方向应符合设计和工艺文件的要求;
2、尾盖不松动,装订口不脱落;  [ h]3) 尾门口处的线束或电线不弯曲,外皮无破损;
3、屏蔽皮接地线未断,与外壳连接的焊片未松动;
4、 电源连接器外壳和对接接头应无变形、裂纹、螺纹磨损、紧固件松动或缺陷,涂层无剥落;  5、锁紧装置应完好;

三、插拔操作
 1、插拔前,确认要插拔的插头插座代号、接口“形状”、“定位键槽”、“定位色标”、“锁”   界面处检查“拧紧钉与卡槽”与“定位螺丝与螺孔”是否对应,并准确定位;
2、 在推入或旋入电源连接器的过程中,插头和插座的配合面应相互平行对齐。 将电缆或电线拉直后,将锁紧套轻轻推入或沿轴线慢慢拧入到位并锁定。 如果发现两个配合面歪斜,定位不准确,手感比正常力更紧或有阻塞等异常感觉,停止操作,沿轴向拉出,检查状态 . 故障排除后,重新插入catch。 允许使用专用辅助工具进行插拔;
3、拧紧插头或插座的尾盖时,尾盖出线的电缆或电线不能转动;

四、测试
1、在进行电缆或电子设备测试时,探针应符合要求,严禁使用表笔或铜丝直接进行检测,防止将电源连接器的插孔捅大或损伤内壁或将插针碰歪;
2、测试电缆与电子设备上的电源连接器插接测试前,应先检查测试电缆上的电源连接器(插头和插座),凡有外形损伤、插针(孔)锈蚀、插针歪曲、插孔变形、尘土污染、导线断裂、屏蔽皮断丝的不能插接;
3、测试过程中的电源连接器的插拔操作,一般应在断开电源静止不小于3min后进行,禁止带电插拔;

更多连接器使用的分享知识请到金航标电子官网了解:www.kinghelm.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