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ARM+FPGA架构之作MYD-JX8MMA7开发板】性能测试之-EMMC和U盘读写性能测试

楼主:
前言

前面进行了RAM性能和压力测试,EMMC存储也是影响综合性能的关键因素,因为嵌入式系统需要频繁进行文件操作,文件系统是在EMMC存储上的。这一篇就进行emmc性能测试。

手册中使用的time 与 dd 双命令进行测试,我们就换个方式使用fio测试。

开发板带了8GB的eMMC,可以查看信息如下

速率为HS400

某一个EMMC手册给出的典型速率值为

root@myd-jx8mma7:~# dmesg | grep mmc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1,115200 root=/dev/mmcblk2p2 rootwait rw

[    1.791557] sdhci-esdhc-imx 30b40000.mmc: voltage-ranges unspecified

[    1.791707] sdhci-esdhc-imx 30b50000.mmc: voltage-ranges unspecified

[    1.798918] sdhci-esdhc-imx 30b60000.mmc: voltage-ranges unspecified

[    1.829574]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30b40000.mmc [30b40000.mmc] using ADMA

[    1.852841]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30b60000.mmc [30b60000.mmc] using ADMA

[    1.943370] mmc2: new HS400 Enhanced strobe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    1.951094] mmcblk2: mmc2:0001 8GTF4R 7.28 GiB

[    1.955890] mmcblk2boot0: mmc2:0001 8GTF4R partition 1 4.00 MiB

[    1.962122] mmcblk2boot1: mmc2:0001 8GTF4R partition 2 4.00 MiB

[    1.968244] mmcblk2rpmb: mmc2:0001 8GTF4R partition 3 512 KiB, chardev (509:0)

[    1.984610]  mmcblk2: p1 p2

[    4.143623] sdhci-esdhc-imx 30b50000.mmc: voltage-ranges unspecified

[    4.150048] sdhci-esdhc-imx 30b50000.mmc: Got CD GPIO

[    4.194111]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30b50000.mmc [30b50000.mmc] using ADMA

[    4.309074] EXT4-fs (mmcblk2p2): recovery complete

[    4.314711] EXT4-fs (mmcblk2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5.843477] EXT4-fs (mmcblk2p2): re-mounted. Opts: (null)

root@myd-jx8mma7:~#

EMMC测试

git clone git://git.kernel.dk/fio.git

cd fio/

export ARCH=aarch64

export CROSS_COMPILE=aarch64-linux-gnu-

make

将可执行文件fio导出到win下

 cp fio /mnt/d

导入到开发板,添加可执行权限

chmod + fio

查看分区信息

root@myd-jx8mma7:~# fdisk -l

Disk /dev/mtdblock0: 32 MiB, 33554432 bytes, 65536 sectors

Units: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Disk /dev/mmcblk2: 7.28 GiB, 7818182656 bytes, 15269888 sectors

Units: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Disklabel type: dos

Disk identifier: 0xa85bd32d

Device         Boot  Start     End Sectors  Size Id Type

/dev/mmcblk2p1 *     16384  186775  170392 83.2M  c W95 FAT32 (LBA)

/dev/mmcblk2p2      196608 9725815 9529208  4.5G 83 Linux

root@myd-jx8mma7:~#

/dev/mmcblk2p1 :用来存放 kernel 和 dtb 文件

Ø/dev/mmcblk2p2 :用于存放文件系统

这里/dev/mmcblk2p1 起始在 20480 块开始,前面还保存着 bootloader 和分区表 信息。

查看分区挂载文件系统情况

root@myd-jx8mma7:~#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root       4.4G  2.7G  1.5G  66% /

devtmpfs        647M  4.0K  647M   1% /dev

tmpfs           970M     0  970M   0% /dev/shm

tmpfs           388M  9.1M  379M   3% /run

tmpfs           4.0M     0  4.0M   0% /sys/fs/cgroup

tmpfs           970M  4.0K  970M   1% /tmp

tmpfs           970M  152K  970M   1% /var/volatile

/dev/mmcblk2p1   84M   39M   45M  46% /run/media/mmcblk2p1

tmpfs           194M  8.0K  194M   1% /run/user/0

root@myd-jx8mma7:~#

/dev/root : 根文件系统,挂载到根目录下。 Ø

 tmpfs : 内存虚拟文件系统,挂载到不同的目录下。

Ødevtmpfs :用于系统创建 dev Ø

 /dev/mmcblk2p1:用来存放 kernel 和 dtb 文件,默认挂载在 /run/media/mmcblk2p1 目录

新建emmc.ini文件内容如下

[global]

ioengine=psync

direct=1

invalidate=1

iodepth=1

time_based

runtime=60

ramp_time=10

[read-1024k-seq]

stonewall

rw=read

bs=1024k

filename=/home/root/tmpfile

filesize=1024mb

[write-1024k-seq]

stonewall

rw=write

bs=1024k

filename=/home/root/tmpfile

filesize=1024mb

运行测试

fio emmc.ini

打印如下

root@myd-jx8mma7:~# fio emmc.ini

read-1024k-seq: (g=0): rw=read, bs=(R) 1024KiB-1024KiB, (W) 1024KiB-1024KiB, (T) 1024KiB-1024KiB, ioengine=psync, iodepth=1

write-1024k-seq: (g=1): rw=write, bs=(R) 1024KiB-1024KiB, (W) 1024KiB-1024KiB, (T) 1024KiB-1024KiB, ioengine=psync, iodepth=1

fio-3.26

Starting 2 processes

read-1024k-seq: Laying out IO file (1 file / 1024MiB)

Jobs: 1 (f=1): [_(1),W(1)][100.0%][w=55.0MiB/s][w=55 IOPS][eta 00m:00s]

read-1024k-seq: (groupid=0, jobs=1): err= 0: pid=866: Fri Jan  1 03:03:03 2066

  read: IOPS=275, BW=275MiB/s (289MB/s)(16.1GiB/60003msec)

    clat (usec): min=3189, max=9462, avg=3625.88, stdev=355.59

     lat (usec): min=3190, max=9463, avg=3626.39, stdev=355.61

    clat percentiles (usec):

     |  1.00th=[ 3261],  5.00th=[ 3261], 10.00th=[ 3261], 20.00th=[ 3294],

     | 30.00th=[ 3326], 40.00th=[ 3556], 50.00th=[ 3589], 60.00th=[ 3720],

     | 70.00th=[ 3884], 80.00th=[ 3884], 90.00th=[ 3916], 95.00th=[ 3982],

     | 99.00th=[ 4555], 99.50th=[ 4621], 99.90th=[ 7701], 99.95th=[ 8848],

     | 99.99th=[ 9372]

   bw (  KiB/s): min=272384, max=305763, per=100.00%, avg=282201.97, stdev=7537.69, samples=119

   iops        : min=  266, max=  298, avg=275.31, stdev= 7.35, samples=119

  lat (msec)   : 4=95.22%, 10=4.78%

  cpu          : usr=0.27%, sys=3.73%, ctx=49639, majf=0, minf=60

  IO depths    : 1=10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64=0.0%

     submit    : 0=0.0%, 4=100.0%, 8=0.0%, 16=0.0%, 32=0.0%, 64=0.0%, >=64=0.0%

     complete  : 0=0.0%, 4=100.0%, 8=0.0%, 16=0.0%, 32=0.0%, 64=0.0%, >=64=0.0%

     issued rwts: total=16520,0,0,0 short=0,0,0,0 dropped=0,0,0,0

     latency   : target=0, window=0, percentile=100.00%, depth=1

write-1024k-seq: (groupid=1, jobs=1): err= 0: pid=872: Fri Jan  1 03:03:03 2066

  write: IOPS=54, BW=54.3MiB/s (57.0MB/s)(3261MiB/60019msec); 0 zone resets

    clat (usec): min=16198, max=28688, avg=18251.91, stdev=1396.11

     lat (usec): min=16337, max=28827, avg=18388.15, stdev=1396.01

    clat percentiles (usec):

     |  1.00th=[16909],  5.00th=[17433], 10.00th=[17433], 20.00th=[17695],

     | 30.00th=[17695], 40.00th=[17957], 50.00th=[17957], 60.00th=[18220],

     | 70.00th=[18220], 80.00th=[18220], 90.00th=[18482], 95.00th=[19530],

     | 99.00th=[25035], 99.50th=[26084], 99.90th=[27919], 99.95th=[28181],

     | 99.99th=[28705]

   bw (  KiB/s): min=53354, max=57458, per=100.00%, avg=55706.32, stdev=961.32, samples=120

   iops        : min=   52, max=   56, avg=54.33, stdev= 0.95, samples=120

  lat (msec)   : 20=95.25%, 50=4.75%

  cpu          : usr=0.97%, sys=0.99%, ctx=9774, majf=0, minf=61

  IO depths    : 1=10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64=0.0%

     submit    : 0=0.0%, 4=100.0%, 8=0.0%, 16=0.0%, 32=0.0%, 64=0.0%, >=64=0.0%

     complete  : 0=0.0%, 4=100.0%, 8=0.0%, 16=0.0%, 32=0.0%, 64=0.0%, >=64=0.0%

     issued rwts: total=0,3261,0,0 short=0,0,0,0 dropped=0,0,0,0

     latency   : target=0, window=0, percentile=100.00%, depth=1

Run status group 0 (all jobs):

   READ: bw=275MiB/s (289MB/s), 275MiB/s-275MiB/s (289MB/s-289MB/s), io=16.1GiB (17.3GB), run=60003-60003msec

Run status group 1 (all jobs):

  WRITE: bw=54.3MiB/s (57.0MB/s), 54.3MiB/s-54.3MiB/s (57.0MB/s-57.0MB/s), io=3261MiB (3419MB), run=60019-60019msec

Disk stats (read/write):

  mmcblk2: ios=38566/7638, merge=0/14, ticks=102947/103810, in_queue=206902, util=99.92%

root@myd-jx8mma7:~#

读速率

275MiB/s

写速率

bw=54.3MiB/s

比手册里测试的数据大一点点,达到了EMMC HS400的接近理想速率。

U盘测试

插入盘查看信息如下

root@myd-jx8mma7:~# fdisk -l

Device     Boot   Start     End Sectors  Size Id Type

/dev/sda1  *    1695744 7669823 5974080  2.8G  7 HPFS/NTFS/exFAT

root@myd-jx8mma7:~#

修改emmc测试的emmc.ini的filename为/dev/sda1进行U盘读写测试

注意测试时将USB格式化为fat32,否则linux下不识别ntfs。

mkdir /mnt/usb

 mount /dev/sda1 /mnt/usb

usb.ini内容如下

[global]

ioengine=psync

direct=1

invalidate=1

iodepth=1

time_based

runtime=60

ramp_time=10

[read-1024k-seq]

stonewall

rw=read

bs=1024k

filename=/mnt/usb/tmpfile

filesize=100mb

[write-1024k-seq]

stonewall

rw=write

bs=1024k

filename=/mnt/usb/tmpfile

filesize=100mb

运行

fio usb.ini

结果如下

root@myd-jx8mma7:~# fio usb.ini

read-1024k-seq: (g=0): rw=read, bs=(R) 1024KiB-1024KiB, (W) 1024KiB-1024KiB, (T) 1024KiB-1024KiB, ioengine=psync, iodepth=1

write-1024k-seq: (g=1): rw=write, bs=(R) 1024KiB-1024KiB, (W) 1024KiB-1024KiB, (T) 1024KiB-1024KiB, ioengine=psync, iodepth=1

fio-3.26

Starting 2 processes

read-1024k-seq: Laying out IO file (1 file / 100MiB)

Jobs: 1 (f=1): [_(1),W(1)][100.0%][w=4100KiB/s][w=4 IOPS][eta 00m:00s]

read-1024k-seq: (groupid=0, jobs=1): err= 0: pid=656: Fri Jan  1 03:26:07 2066

  read: IOPS=16, BW=16.9MiB/s (17.7MB/s)(1012MiB/60028msec)

    clat (usec): min=52004, max=70309, avg=59294.91, stdev=4307.79

     lat (usec): min=52005, max=70311, avg=59296.51, stdev=4307.84

    clat percentiles (usec):

     |  1.00th=[52691],  5.00th=[53216], 10.00th=[53216], 20.00th=[54264],

     | 30.00th=[57410], 40.00th=[58983], 50.00th=[59507], 60.00th=[60031],

     | 70.00th=[60556], 80.00th=[62653], 90.00th=[66323], 95.00th=[66847],

     | 99.00th=[67634], 99.50th=[68682], 99.90th=[69731], 99.95th=[70779],

     | 99.99th=[70779]

   bw (  KiB/s): min=14307, max=20521, per=100.00%, avg=17275.85, stdev=1348.08, samples=119

   iops        : min=   13, max=   20, avg=16.83, stdev= 1.34, samples=119

  lat (msec)   : 100=100.00%

  cpu          : usr=0.18%, sys=1.26%, ctx=15190, majf=0, minf=60

  IO depths    : 1=10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64=0.0%

     submit    : 0=0.0%, 4=100.0%, 8=0.0%, 16=0.0%, 32=0.0%, 64=0.0%, >=64=0.0%

     complete  : 0=0.0%, 4=100.0%, 8=0.0%, 16=0.0%, 32=0.0%, 64=0.0%, >=64=0.0%

     issued rwts: total=1012,0,0,0 short=0,0,0,0 dropped=0,0,0,0

     latency   : target=0, window=0, percentile=100.00%, depth=1

write-1024k-seq: (groupid=1, jobs=1): err= 0: pid=657: Fri Jan  1 03:26:07 2066

  write: IOPS=5, BW=5866KiB/s (6007kB/s)(345MiB/60227msec); 0 zone resets

    clat (msec): min=71, max=2358, avg=174.41, stdev=299.30

     lat (msec): min=71, max=2358, avg=174.55, stdev=299.30

    clat percentiles (msec):

     |  1.00th=[   72],  5.00th=[   72], 10.00th=[   72], 20.00th=[   72],

     | 30.00th=[   73], 40.00th=[   73], 50.00th=[   74], 60.00th=[   75],

     | 70.00th=[   78], 80.00th=[   89], 90.00th=[  986], 95.00th=[  995],

     | 99.00th=[ 1003], 99.50th=[ 1150], 99.90th=[ 2366], 99.95th=[ 2366],

     | 99.99th=[ 2366]

   bw (  KiB/s): min= 2043, max=14364, per=100.00%, avg=8489.27, stdev=4293.58, samples=83

   iops        : min=    1, max=   14, avg= 8.11, stdev= 4.19, samples=83

  lat (msec)   : 100=89.28%, 250=0.58%, 1000=8.41%, 2000=1.45%, >=2000=0.29%

  cpu          : usr=0.20%, sys=0.39%, ctx=5175, majf=0, minf=61

  IO depths    : 1=10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64=0.0%

     submit    : 0=0.0%, 4=100.0%, 8=0.0%, 16=0.0%, 32=0.0%, 64=0.0%, >=64=0.0%

     complete  : 0=0.0%, 4=100.0%, 8=0.0%, 16=0.0%, 32=0.0%, 64=0.0%, >=64=0.0%

     issued rwts: total=0,345,0,0 short=0,0,0,0 dropped=0,0,0,0

     latency   : target=0, window=0, percentile=100.00%, depth=1

Run status group 0 (all jobs):

   READ: bw=16.9MiB/s (17.7MB/s), 16.9MiB/s-16.9MiB/s (17.7MB/s-17.7MB/s), io=1012MiB (1061MB), run=60028-60028msec

Run status group 1 (all jobs):

  WRITE: bw=5866KiB/s (6007kB/s), 5866KiB/s-5866KiB/s (6007kB/s-6007kB/s), io=345MiB (362MB), run=60227-60227msec

Disk stats (read/write):

  sda: ios=10530/3525, merge=0/0, ticks=133715/132193, in_queue=265908, util=99.39%

root@myd-jx8mma7:~#

读16.9MiB/s

写5866KiB/s

总结

通过以上测试可以看出EMMC性能不错,基本接近了EMMC的理想性能。USB访问U盘,和U盘本身有关,不太好对比,仅作参考。

网友:
275MiB/s的读取速度,这比机械硬盘快好多,跟固态硬盘差不多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