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转并行方案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各位坛友好,最近有个设计期望,采用多个串行转并行数据芯片,同时驱动多个IO口,选择的芯片真值表如下,数据手册如下。

根据这个真值表,讨论下能否实现下面功能。

1.当前状态保持的前提下,串行数据输入,多个时钟周期后,例如3个芯片串联,写入24位数据,每个芯片对应8个数据,存入存贮寄存器。

2.控制数据输出,过段时间重复上1步。

网友A:
可以高八位低八位 的对内存操控就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高八位低八位 的对内存操控就可以实现~

输入数据就一个DS,靠时钟边沿识别的,这个是为了省线,并行直接锁存可以按你说的走。

网友:
当然可以,595就是最常用的串转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数据就一个DS,靠时钟边沿识别的,这个是为了省线,并行直接锁存可以按你说的走。

595需要3个IO来控制,串行输出、时钟和锁存控制。

网友:
74LVC595是串入并出8位寄存器芯片,三个这样的芯片级联,可以实现24位串行数据输入,24位并行数据输出。

网友C:
但是,不明白“当前状态保持的前提下”这句是什么意思。另外,也不知道你是要单片机之类输出串行信号然后并行输出给例如8位数码管之类的设备,还是其它设备输出串行数据给595然后单片机读取并行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不明白“当前状态保持的前提下”这句是什么意思。另外,也不知道你是要单片机之类输出串行 ...

例如我需要控制24个指示灯,所有灯是101010....状态,想让他们变成010101...状态的话,怎么保证数据线上010101输入的时候灯不闪呢?这个真值表真看不明白,难道就因为时钟速度很高,灯即使闪也看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我需要控制24个指示灯,所有灯是101010....状态,想让他们变成010101...状态的话,怎么保证数据线上0 ...

请稍候。我的台式机刚刚换新,原来硬盘里面的文件还没有移到新机器里面,我需要到原来那台机器里面看595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我需要控制24个指示灯,所有灯是101010....状态,想让他们变成010101...状态的话,怎么保证数据线上0 ...

仅凭记忆,595芯片是可以串行传输完毕后,所有各位并行数据同步输出的,也就是24位并行数据可以同步输出,这样当然各位指示灯不会闪烁。不过,如果串行数据传输足够快,人眼也确实看不出来。

网友:
可以,功能表中第4行就是移动数据而保持并行输出不变,第5行是将当前串行移到对应位置后的数据并行输出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以前我们上模拟课,驱动数码管就是用的这种逻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例如我需要控制24个指示灯,所有灯是101010....状态,想让他们变成010101...状态的话,怎么保证数据线上0 ...

查过了,我的记忆正确。595可以在24位串行数据传输完毕后,24位并行数据同时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过了,我的记忆正确。595可以在24位串行数据传输完毕后,24位并行数据同时输出。

在真值表里看不到这种状况,他那个输出保持,移位数据Q7S有的条件有个DS=1,这个也太不可理解。

网友:
595是带输出锁存的,没有锁存信号时,输出不会发生改变,维持在当前状态。只有锁存信号发生后,输出才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真值表里看不到这种状况,他那个输出保持,移位数据Q7S有的条件有个DS=1,这个也太不可理解。

从功能框图和逻辑框图中看得比较清楚。当OE引脚为低电平时,移位寄存器中内容将送到Q0~Q7这8个引脚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真值表里看不到这种状况,他那个输出保持,移位数据Q7S有的条件有个DS=1,这个也太不可理解。

Q7S是移位输出,应该联接到下一片595的输入端。

从逻辑框图看移位寄存器的8个输出端(8个Q端)联接到8位锁存器的输入端(8个D端)。当SRCP引脚动作(可能是上升沿也可能是下降沿,我没有细查。以前用过,现在忘记了)时,移位寄存器的8个Q端数据打入8位锁存器。如果OE端允许输出,则8位锁存器输出将出现在引脚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7S是移位输出,应该联接到下一片595的输入端。 从逻辑框图看移位寄存器的8个输出端(8个Q端)联接到8位 ...

从帖子的真值表可以看出,OE就不能控制,必须一直为低的,为高后输出就成了高阻,所以这个真值表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帖子的真值表可以看出,OE就不能控制,必须一直为低的,为高后输出就成了高阻,所以这个真值表是不是有 ...

这个真值表估计没有什么问题。OE端控制8位输出引脚为高阻态或者输出高低电平。如果不需要高阻态,那么可以将OE端接地(不受单片机控制)。单片机需要控制的是DS、SHCP、STCP三条线。其中DS是串行信号,SHCP是串行时钟(移位信号),STCP是将移位寄存器内容打入锁存器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真值表里看不到这种状况,他那个输出保持,移位数据Q7S有的条件有个DS=1,这个也太不可理解。

真值表第五行,正是说STCP引脚的作用。该引脚上升沿,移位寄存器(shift register)内容打入锁存器(storage 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