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雷管的选型问题

楼主:
这边是机台输入端的防雷管,X和Y的都有吧,RV001~RV003

Surge测试项的标准是CM-2kV,DM-1kV

 然后我看了RV002的规格书,它参数却是雷击电流2000A,然后开启电压300V,阻抗啥的

就是不太懂防雷管怎么选型的?给的电压值,规格书都是电流值

网友:
RV002和RV003接法错误,应该使用3个TVS,一个跨接于被保护电路两端,两个分别接在被保护电路与保护地之间,保护地需单独可靠的接入大地,TVS起始导通电压必须大于输入电压的峰值并留取适当余量。

网友:
RV002和RV003接在共模电感的两侧,这是什么意思?共模电感的绕组上不可能产生高电压。这种联接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
有个进口仪表,TVS总出问题,结合防雷保护,本来还想学学,结果很晕。

网友:
共模电感上并联气体放电管与L相与N相对大地跨接压敏电阻串陶瓷放电管一样的作用,作用都时用来防共模雷击。

共模电感一侧并联气体放电管是利用气体放电管的短路特性来抑制谐振特性,可有效降低谐振电压尖峰。

网友:
@langtuodianzi

这个电路时对的!感谢!

TVS必须在这些电路之后,否则就是不合理设计!!!

我已经修改了老外的电路“设计”,我们认为我们出现过的TVS击穿问题有背这个原则!

属于老外的设计质量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