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电路

楼主:
有两节电池串联的充电宝快充电路的设计,芯片的选型。

网友:
两节的芯片选型的应该很好找,

找到合适的芯片,电路设计自然就有了,手册都有参考说明和注意事项

网友:
烂大街货

网友:
简单搜一下应该就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要搞就搞大容量的充电宝吧 2节的没啥玩的了

没准一节就是很大容量的

网友B:
圣邦微,如君电子 应该有不少吧

网友:
去mps看看 有现成方案 很棒的 我做过仿真

网友:
根据电池容量选择合适的芯片,电路设计自然就有了,手册都有参考说明和注意事项

网友:
有哦,看看我的主页,需要找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圣邦微,如君电子 应该有不少吧

你好,展嵘电子有不少类似的移动电源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