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测评+锂电池充放电及其他

楼主:
在我们日常使用的便携式设备中,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电池,它是电能的储备者。但要想循环使用,那还得是充电电池。

这里介绍的是锂电池,它也有圆形和方形之分,见图1和图2所示。

图1 圆形锂电池

图2  方形锂电池

从易于使用的角度出发,这里选用的圆形的3.6V锂电池,在充电时可以放入带USB接口的充电盒中来连接USB电源,见图3所示。

图3  USB充电器

此外,出于设计和使用方便性的考虑,有时还会用到充电保护模块,见图4和图5所示。

图4所示是一种单纯的充电保护模块,其输入的是5V电压,输出则是标准的3.7V。但其存在的不足是,充电后要想为USB设备供电还需对其进行二次升压,以驱动5V的USB设备。

图4 充电保护模块

图5所示是两种具有升压功能的模块,其中上面的模块具有输入、输出电压的双重调节性,故其适用面比较宽。而下面的模块则是专为USB电源升压使用的,对锂电池升压是无效的。

图5  升压模块

图6所示是一种充放电双向模块,其输入的是5V电压,输出的也是5V电压,因此非常便于接入我们的小型USB供电系统中。因此,后来就购置这种模块来使用。

图6 双向充电模块

在使用太阳能进行供电的情况下,其空载的检测电路如图7所示,其功耗为0.02W左右。

图7 空载检测电路

图8 空载功耗

在使用太阳能充电的情况下,其检测电路如图9所示,其功耗为受阳光的影响其功耗在0. 2~0.7W左右。

图9 充电电路

图10 低供能状态

 图11 充足供能状态

图12 反向供能状态

图13 反向驱动开发板

在无线传输电能情况下,其电能存储的电路如图14所示。其中CH246和CH241充当电能的无线传输的作用,USB充当器则完成电能的存储任务。在锂电池充电时,充电器的红色指示灯被点亮;当充电器的绿色指示灯被点亮时,则完成充电。

图14 电能存储电路

 图15 完成充电状态

网友A:
CH246是那家的产品,是南京沁恒公司的吗?是样品还是已经正式量产了

网友B:
呀。。没看到无线充电套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246是那家的产品,是南京沁恒公司的吗?是样品还是已经正式量产了

对,是沁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呀。。没看到无线充电套件啊                    &nbs ...

先把电充上,再加上它。

网友C:
没有看到有无线充电套件的评测啊?难道是没发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有无线充电套件的评测啊?难道是没发完?

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还在继续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还在继续中。。。

期待完成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