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压阻式压力传感器采集准度问题,要如何提高采样的精准度?有哪些措施 1.供电...

楼主:
提高压阻式压力传感器采集准度问题,要如何提高采样的精准度?有哪些措施

1.供电电压用的是LDO,电压3.29-3.31V,误差在0.3%
2.压力传感器误差在±8%
3.上拉电阻用的是1%误差的
4.ADC采样精度是12位
5.积分非线性和微分非线性分别是DNL=±0.7LSB;INL=±1.2LSB

网友A:
楼主所列的是压力传感器的硬件条件,给的图没有看出来传感器附近使用放大器电路

取决于图中的PA_ADC,此引脚所连接到哪里去了,MCU的ADC引脚?

另外就是要注意尽量减少连接线的长度,

精准其实主要还取决于压力传感器,和控制部分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列的是压力传感器的硬件条件,给的图没有看出来传感器附近使用放大器电路 取决于图中的PA_ADC,此 ...

ADC直接连接到MCU的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列的是压力传感器的硬件条件,给的图没有看出来传感器附近使用放大器电路 取决于图中的PA_ADC,此 ...

这个压阻压力传感器是这样的  压力越大阻值越小然后分压越小 ADC越小  没有压力的时候 阻值很大ADC很大  反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