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触点ESD测试问题

楼主:
金属触点ESD测试问题

像图中这种串口通讯触点(4.2V,TX,RX),如果还是不能通过空气放电15KV,接触放电8KV,然后板子空间有限,这种情况如何改善能一步通过ESD测试?

网友A:
是否需要打信号引脚?根据目前IEC61000-4-2标准中,没有规定需要对连接器的插针(PIN脚)进行ESD测试(特别是金属外壳连接器),一般光打端子壳就行了,不用挨个芯打吧

网友B:
为了增强静电防护能力,可以考虑增加专用ESD防护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增强静电防护能力,可以考虑增加专用ESD防护器件。

怎么改善?并联多个ES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打信号引脚?根据目前IEC61000-4-2标准中,没有规定需要对连接器的插针(PIN脚)进行ESD测试(特别是金 ...

根据YY0505 17626  医疗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YY0505 17626  医疗产品

简单的串电阻试过了吗

网友C:
试试三防漆和 esd的纳米镀膜~ 你可以去shiqiang搜一下 有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试试三防漆和 esd的纳米镀膜~ 你可以去shiqiang搜一下 有卖的~

三防漆灌在哪个地方啊?esd的纳米镀膜?这个是啥玩意  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三防漆和 esd的纳米镀膜~ 你可以去shiqiang搜一下 有卖的~
三防漆灌在哪个地方啊?esd的纳米镀膜?这个是啥玩意  怎么使用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三防漆和 esd的纳米镀膜~ 你可以去shiqiang搜一下 有卖的~
三防漆灌在哪个地方啊?esd的纳米镀膜?这个是啥玩意  怎么使用

你可以去世强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防漆灌在哪个地方啊?esd的纳米镀膜?这个是啥玩意  怎么使用  你可以去世强搜一下

版主 三防漆灌在哪个地方啊?这个告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防漆灌在哪个地方啊?esd的纳米镀膜?这个是啥玩意  怎么使用

https://www.baidu.com/s?ie=utf-8&f=8&rsv_bp=1&rsv_idx=1&tn=baidu&wd=esd%E7%9A%84%E7%BA%B3%E7%B1%B3%E9%95%80%E8%86%9C&fenlei=256&rsv_pq=0xca7ebb6100337030&rsv_t=2f442rKvaZeAU71aQ4oyy7WW%2FTQCp1SLR3EAQ%2F4WpN9yD4JBJbhLOPUR4dU&rqlang=en&rsv_enter=0&rsv_dl=tb&rsv_sug3=3&rsv_sug1=3&rsv_sug7=101&rsv_n=2&rsv_btype=i&inputT=3229&rsv_sug4=3316

百度了也没说怎么使用啊

网友D:
你如欠可以并联两个TVS ,但得注你TX,RX 的频率,TVS并联的结电容会影响数数据的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如欠可以并联两个TVS ,但得注你TX,RX 的频率,TVS并联的结电容会影响数数据的质量

结电容和频率的关系  你知道不 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