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7805怎么能让它输出6V电压呢?

楼主:
各位老师,请教,LM7805怎么能让它输出6V电压呢?

  在线等,,,

网友:
不外置器件应该做不到吧,如果输出6V了,这个芯片不就假了吗

网友:
准确的6V不可行,这个非可调的,干嘛不用LDO,非得三端稳压器。值不要求准确的话,可以给3脚到地串二极管1到2个,从1脚到3脚给电阻,让二极管有一个合适的电流。

网友A:
第一个方法,也是比较好的方法,买一片7806。

第二个方法,在7805的3脚与地线之间串联两个普通二极管如1N4007或者1N4148之类,二极管正极接7805的3脚,负极接地,输出电压将变成6V略高一点点,大约6.1~6.2V。

网友:
网上找的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关键还是你的应用要求是什么?不外置器件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外置器件,是否就能满足你的要求呢?对于工作环境温度的变化因为外置器件的存在而难以满足原器件78xx设计中所给予的补偿条件,结果你未必适用。

网友B:
在2脚与负极之间正向串入2个二极管,一个硅管,一个锗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方法,也是比较好的方法,买一片7806。 第二个方法,在7805的3脚与地线之间串联两个普通二极管如1 ...

   我过去都这么做的,最早是没有780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2脚与负极之间正向串入2个二极管,一个硅管,一个锗管。

串十几个二极管,然后改变输出电压

好的,试试这个

网友:
Gen_X 发表于 2023-2-2 22:01    我过去都这么做的,最早是没有7806的。

对,现在就是没有7806,临时用一下

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C:
把接地引脚的电平垫高1V即可。可用一个硅二极管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来实现,正极接7805的地引脚,负极接地。通过实验测试选择合适型号的这两个二极管,可尽量凑近6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接地引脚的电平垫高1V即可。可用一个硅二极管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来实现,正极接7805的地引脚,负极接地。 ...

非常感谢老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