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拆解会——(一)拆解一个淘宝买的血氧仪

楼主:
1.1. 前言

疫情防控政策变化后,出于于对最坏的可能情况,尽管概率很低,但毕竟能造成死亡的致命症状——肺炎呼吸不畅导致血氧低,购买了心率血氧仪+氧气瓶

血氧仪开箱照:

然而接上电池开启后,发现显示异常:

显示屏容易错位滑动:

(Video)

1.2. 跟卖家沟通退货,退货前拆解一番:

根据透射式血氧仪的原理,需要两种LED(红光LED和红外IR-LED),将光线穿过手指后用光电二极管测量光强度,从而得到光衰程度,最终计算出血氧浓度。

可以看到夹子两端分别是LED和光电二极管,从而确定该血氧仪采用透射式,

PCB背面是主控MCU,和一颗贴片的四脚LED,可以看到有两个LED芯。

PCB背面LED发光效果:

PCB正面是分立的LED,通过在一个不透明黑色膜上,镂刻/出类似数码管、段式液晶形式的透光孔槽,实现显示屏效果。

分立LED发光,形成数码管/段式液晶显示屏效果

MCU丝印为 “JL BP0K114-56B2”

1.3. 最后退货重发新的血氧仪,正确测量:

网友A:
退货前给拆了竟然还给你退?

网友A:
上面的mcu没搜到是哪家产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mcu没搜到是哪家产品啊

国产芯片杰理的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货前给拆了竟然还给你退?

组装回去就是了。。。。

网友:
疫情防控政策变化后,出于于对最坏的可能情况,尽管概率很低,但毕竟能造成死亡的致命症状——肺炎呼吸不畅导致血氧低,购买了心率血氧仪+氧气瓶

这准备充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货前给拆了竟然还给你退?

螺丝的没贴防拆贴,拆了也看不出来~

网友:
这种成本控制的也太厉害了吧,led模拟数码管,感觉不上个屏就太low了

网友:
这才是拆解的正确方式呀,能将方案类型与主控芯片都弄清楚。

网友:
关键部件没有反应出来

网友:
没准研发这个产品的工程师都在论坛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