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IC

楼主:
电流检测IC

将采样电阻放在高端,若采样电阻放在高端,会有较大的共模电压使采样电流不准确,图中参考电路的采样电阻是放在高端,是否存在错误?若采样电阻放在低端有哪些好处和缺点

网友:

将采样电阻放在高端,若采样电阻放在高端,会有较大的共模电压使采样电流不准确,图中参考电路的采样电阻是放在高端,是否存在错误?若采样电阻放在低端有哪些好处和缺点

一直想做个电流采样电路,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IC 将采样电阻放在高端,若采样电阻放在高端,会有较大的共模电压使采样电 ...

啥。。。

网友B:
电流采样电阻放在低端

缺点:无法检测负载对地短路

优点:共模电压低,易实现

ADI有文章分享过分立方案实现的高端电流检测

ADI宽动态范围的高端电流 检测:三种解决方案

坛友分享的高边检流,无运放

坛友在48楼有提到

1,电子保险丝,过流检测;

2,线性不好,不推荐作大范围的电流采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采样电阻放在低端 缺点:无法检测负载对地短路 优点:共模电压低,易实现   ADI有文 ...

缺点:无法检测负载对地短路?没想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缺点:无法检测负载对地短路?没想通

低端侧电流采样,无法检测下面两图中的对地短路故障

此外低端侧电流采样,还有会产生地干扰的问题

高端侧电流采样,可检出对地短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端侧电流采样,无法检测下面两图中的对地短路故障 此外低端侧电流采样,还有会产生地干扰的问题 ...

短路之后  电流会增加啊   不管哪个回路  电流增加了 怎么检测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