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拆解会——(四)拆一个坏掉的美的电磁炉

楼主:
春节在家,好多老旧电器需要更换、维修,拆一个 美的电磁炉。

4.1. 电磁炉原理

4.2. 拆解记录

  1. 电磁炉型号:美的 MC-SP1915
  2. 拆开外壳面板,主体是一个加热线圈(25圈铜线),及其底下的主控板,以及前盖上的显示按键的用户控制板
  3. 底部主控板全貌:
  4. 局部特写:保险丝(12.5A/250VAC)
  5. 局部特写:主控MCU
  6. 局部特写:线圈开关管及其散热块1
  7. 局部特写:线圈开关管及其散热块2
  8. 局部特写:线圈电容、安规电容?

    型号分别是:
    1. MKP5uFJ 275V-X2(400VDC) -40/105/21

    2. MKP2uFJ 275V-X2 -40/105/21

    3. MKPH 0.3uF±5% 1200V -25/105/21

  9. 用户控制板通过5P排线端子接在主控板上
  10. 用户控制板的按键和显示LED
  11. 用户控制板的背面
  12. 用户控制板的背面IC:型号SM1668

从图中看出,主控板有大量水渍、油渍,并且多个元器件引脚锈蚀严重,表面碎裂,无维修价值,即使勉强修好,也会使用不了多久就产生其他故障,并且会存在安全隐患。

4.3. 解决方案:

  1. 买新的

  2. 经过网络搜索,发现可以买到单独的主控板等,可以如图:

网友:
从图中看出,主控板有大量水渍、油渍,并且多个元器件引脚锈蚀严重,表面碎裂,无维修价值,即使勉强修好,也会使用不了多久就产生其他故障,并且会存在安全隐患。

这个环境还有工作这么久,可以了。

网友:
我以为是修好了呢?没想到是换块主板,

网友:
把板子上的功能介绍下就好了

网友:
电磁炉坏的话,一般都是MOS管坏吧?

网友:
电磁炉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克服过热问题!可以减少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