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复位标识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huo_hu   参与回复

单片机在处理某问题时,出现复位情况,仿真器没法用,所以编程让单片机复位后立即显示了一下 复位标志寄存器的内容,显示数值为17,即第4位和第0位为1,其他位为0,

请问,这个第4位好理解,这个第0位的1,是不是不管是不是它的原因,只要复位,这个位肯定会是1,谢谢大家。

网友A:
POR是上电复位标志,系统正常上电后应该用指令清除,否则一直存在。显然,你的理解不对。

楼主帖所及情况显然是看门狗溢出导致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R是上电复位标志,系统正常上电后应该用指令清除,否则一直存在。显然,你的理解不对。 楼主帖所及情 ...

好的。感谢。

网友:
POR就是程序服务吧,包括仿真器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