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位号丝印大小问题

楼主:
PCB位号丝印大小问题
尺寸1mm,线宽0.12mm的元件位号嘉立创做出来很模糊。你们一般都是设置为多大,尺寸和线宽;是否需要考虑板子的大小做调整

网友:
 我小板子线宽和高一般按1比5的比例,上图JLC近期打的小板子小了就6mil+30mil

板子大的我是1比5的8mil+40mil

或者1比10的4mil+40mil,5mil+50mil等,看板子空间

网友:
丝印字体通常按长:宽=4:1来设置的,如果比例设置的过小会导致模糊

网友:
或者这个创,没给楼主做好,就是说丝印工艺没有做好

网友:
宽高比例我一般使用1比6

网友A:
传个照片看看,有多模糊。

网友:
一般设置合适大小 在电脑端看毕竟清楚 我估计丝印层没做好导致模糊 还有就是避免 ''O 0 i U V''等字母 避免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个照片看看,有多模糊。

设置的是1和0.1 很模糊  拍照不方便

网友B:
6mil+30mil比较合理,5mil+30mil也行,这个不是根据板子大小进行设置的,能清楚看到越小越好,省着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6mil+30mil比较合理,5mil+30mil也行,这个不是根据板子大小进行设置的,能清楚看到越小越好,省着占地方

5:1和6:1  很多人设置的是1和0.15mm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的资料,路过学习一下,很有用处,哈哈哈!!!

网友:
我小板子线宽和高一般按1比10的比例,线宽0.15mm,丝印高度1.5mm

网友:
我一般设置26和6,感觉还可以